开关管发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08):
变压器偏磁,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我测量后,先断开Q2,Q3脚的G端,发现3525正常输出PWM信号频率为11K,接上G端,Q2的G端得频率还是11K,但是Q3的G端得频率却是22K之多,求高手解答。

网友A:
3楼:
测频率干什么?
要紧的是波形。
而且最好是使用双通道示波器,两个管子同时看。

网友A:
另外,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都应该看看。看电流波形虽然比较麻烦一些,该看的时候也不能怕麻烦。

网友B:
估计Q3坏了,G、D击穿。

楼主:
4# maychang 我看了波形,很稳定,就是有点尖峰,

楼主:
5# maychang 电流怎么测得,怎么看?示波器可以看到吗?

楼主:
6# t.jm 不会,因为后级电路还有电压输出,电压还很稳定,

楼主:
2# maychang 我想也是变压器的问题,因为刚开始焊接的时候,我就没有焊接后级电路,输出的波形,频率都很稳定,焊好后级电路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的变压器匝数比为7:16,

网友C:
推挽电路就是要重点考虑偏磁,这是导致半边mos发热的直接原因。

楼主:
11# 伟林电源 偏磁是什么? 那偏磁是怎么考虑的?要计算吗?

楼主:
5# maychang 我纠正一下,那个频率是我搞了,频率是相等的,就是占空比不相等。

楼主:
11# 伟林电源 占空比不一样 是什么原因,现在就是占空比问题?

网友D:
啊哦 你这问题和我遇到的一样  是变压器后级输出的H桥没处理好  你把后级先断开 然后换上新的MOS管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15# shangdie 把后级断开在换过MOS管就可以了吗?我的后级没用到H桥 [local]1[/local

网友D:
你可以试试 不是H桥原理应该差不多吧 难道不是把变压器出来的高压变成交流吗?

楼主:
17# shangdie 多谢啊,找到问题所在了,是变压器的原因

楼主:
18# WWW.DZ3W.COM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