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格式转换(还有关dm6467)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先声明,视频这块,本人是小菜菜。本人的任务是将2路CMOS感光传感器接入TMS320DM6467。查资料TMS320DM6467支持2路BT.656并行接口。
而CMOS感光传感器选择的是MT9M034:
MT9M034: 1/3-InchCMOS Digital Image Sensor
lHDvideo (720p60)
l0x20 (write address) and 0x21(readaddress) OR 0x30 (write address) and 0x31 (read address)
720p60:(1650*750*60)
请问1:
有没有什么方法将MT9M034接到TMS320DM6467上?
请问2:
如果以上问题很难解决的话,能不能换一种MOS感光传感器?比如???

谢谢各位的围观和解答!!!

楼主:
没人知道 还是没人关注啊?

楼主:
不会又是没有结贴的帖子吧? 版主呢?

楼主:
感谢感谢! 4# tao560532

网友A:
MT9M034最好经过ISP(FPGA方案)处理后再送DM6467处理。

网友B(2011-09-14):
没有吧,我用过9M034,就直接将它的16位数据接到两个BT656接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