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i的问题,请帮忙

楼主(2011-08-08):
我用的GSM模块是TC35,和单片机连接,如果GSM模块里是移动的卡,就只可以收到移动卡发来的信息,联通,电信的手机发来信息都不能处理。这是为什么请高手帮忙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这个道理,把你的卡装到手机里测试,如果功能正常说明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否则就是卡的问题,不过,只能接收同一运营商信息的卡应该没有。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那只能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这个TC35模块质量不行。

网友B:
用串口指令读下看是否收到
1.可能短信有延时
2有些新卡,模块是不识别的,TC35的我不确定,有些模块是这样的

网友C:
最好用串口调试一下,看看这三家短信格式有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