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做485通信被自己的线性电源干扰到泪奔

楼主(2011-08-08):
ATMEGA8 加 75LBC184 把采集的数据用485线传给上位机显示,调试上位机就我的笔记本电脑。
MEGA8 用内部RC振荡 工作在1M频率 校准用出厂的校准值没去改过, 串口波特率4800,8数据位,1停止位,在实验室调试的时候,模块需要的5V和24V供电是用一个开关电源盒子供的,485线长1米,通信完全没问题。
到了现场使用模块自己的线性电源,380V转9V和28V给7805和7824,就这样一个简单的线性电源,变压器是2.5瓦的,也不算大,变压器在模块上距离MEGA8和75LBC184也就3个CM远吧,因为模块做的像个盒子,几个PCB垂直搭起来的,电源板和单片机板是垂直的,垂直距离3CM。就这样,通信数据被干扰的不想样子。
使用开关电源时,一口气发10个字节,一点问题都没有,长时间稳定的数据,所以不可能是使用RC不准的问题,为了这个内部RC做通信,特意找了叶大侠很老的帖子专门做这个讨论的来看,所以感觉硬件电路和程序都没大问题,难道说这线性电源变压器比大功率天线还厉害?对电源不了解,也听说线性电源的干扰没开关电源大,为此我故意把开关电源盒子和单片机板子靠一起,通信稳稳的。
再描述下干扰的问题,我测试少量数据发送,就发A5和E3两个字节,一秒发一次,串口调试助手看到的 A5 E3 连续出现3 到4个正确的后,就开始出现错码,很多错码看起来和真实值相差也就是某些位置0变1,有的像是真实值左移一位。错的离谱的就是发两字节收到1字节。

恳请有经验的高人们指点下,我也是被搞的焦头烂额了。

楼主:
补充点 干扰的数据 常常是3,5个正确的后 又5,6个错误的,然后又几个正确的,如此循环。

楼主:
再补充,现场调不通,又回实验室调,怕现场干扰大,
问别人借了个380转220的变压器,拿回来反着接,也能输出380的电压。

我又试了一个办法,把380接到另个同样的模块上,然后用3个线引出GND,5V,24V到通信实验的模块上,供电模块距离实验模块10CM远,完全不用实验模块自己的变压器,测试结果嘛,看数据还是不稳,稍微感觉出现正确数字的几率大点,可能也是我错觉吧。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提个思路,我马上改进实验,并反馈结果,大家参与讨论。多谢

楼主:
再次实验,全发FF没问题,这FF没被影响,就算错位也是FF,全发00就好玩了,也能收到几个00,但是总要夹杂几个其他数据,F8都有?这可不像波特率不匹配后错位造成的结果吧,485通信的信号是有A和B两个线之间的电压差决定是1还是0的,难道说A比B高不怕干扰,B比A高就容易干扰?
继续思考,实验    求高人现身啊。

网友A:
那可能是串口的SBUF中的数据还没有发送完,第二个数又放进去了.

楼主:
if (UCSRA & 0x20)
{
      UDR = 要发的数据
}

每次发前都判断是否发BUFF空的, 而且这个不能解释开关电源不干扰。

网友B:
拿示波器看看你的信号线和电源线的波形

网友A:
你的寄存器名写对了么?

网友C: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D:
波特率稳定否?

楼主:
木有示波器啊,而且对波形分析类的也不太懂。现在都是靠改进,推论,反复试验。
寄存器不会写错,串口设置的程序是我一年前做项目用过的,而且那时候做485,一主多从,MODBUS协议,效果还不错,没什么错码,当然用的也是开关电源。

叶大,我看过你较早的那个帖子,好像你用的是MEGA48吧,内部RC振荡1M频率,我用4800的波特率应该很稳吧,MEGA8的数据手册上说用4800或2400波特率误差是0.2%,2400我也试过,没明显改善。还是那个现象,用开关电源供电通信很稳定。

楼主:
485通信电路,A,B两线在485插头的地方分别上拉,下拉100K。 感觉这个是拉的太大了吧,而且单片机串口的TXD,RXD 也都上拉了100K。

楼主:
线性电源。这电源稳定性,自我感觉为了省事,就放了2个小电容,估计是被自己坑了。

网友E:
2.5W功率太小没余量
还有就是电源没做好

楼主:
哎 我自己传的图 怎么自己看不见了 是我QQ空间的·····
2.5瓦 中1W给5V 1.5W给24V,,24V的有点吃紧,5V工作时候耗电40MA,算起来功率够的,
这个电源也就最简单的接法,还有加什么什么滤波的电容电感,自己不会算,又不能胡乱加上去。

网友F:
换个单片机试试,要好的

楼主:
MEGA8 说好,算不上最好,说差,很多地方也用了很久了,之前我公司所有仪表都是用MEGA系列的。

楼主:
这图要怎么传啊······

网友G:
一个晶体两个电容,也就1块钱。既然怀疑晶振可能不准干嘛还有内部的?这不是自找烦恼吗!设计时要首先考虑用外部的,通过之后再试内部晶振,试过了就用,不行就放弃。做设计的时候,一定避免自己不熟悉、别人也说得迷迷糊糊似是而非的东西,即使用了,也要有后背方案。

楼主:
内部RC振荡比较外部晶振,我想做工控类有经验的都知道。

网友H:
1、实验室调试通过,现成调试不通过,多半是环境因素干扰。环境干扰主要有几个方面:电源、地、信号线。
2、实验室用的线是1M的,现场的也是1M的吗?
简单的说就这些

网友I:
电压不稳,温度变化,都可能造成rc振荡频率改变

建议还是用晶振

楼主:
多谢各位提供思路,  那个外部晶振我确实不想用,  坏品率是个问题,伺候不好就是有时候起振有时候不起振,而且工业现场抗干扰差, 所有我用内部RC 通信波特率低点没问题

现在问题找到了, 因为控制箱上有个LED灯快烧坏了, 此灯亮时,我电源从4.8拉到4.5, 断开此灯,通信完全没问题。

网友J:
估计是使用内部晶振的问题,开关电源才会产生干扰,工频电源只会因为功率不足引起IC无**常工作。

楼主:
还拿内部RC说事呢?

外部晶振不好伺候,坏品率,抗干扰差,要命的事我做的模块要灌密封胶,坏一个晶振不过毛毛钱,但是模块不能拆修,那就不是毛毛钱的事了,而且我通讯用速度低,字节少,没有精确要定时的功能,所以就选内部RC了。

楼主:
不过楼上说的确实对,内部RC 跟MCU电压有关,我这不是干扰引起的降压,纯属意外吧,有个大LED坏的,要烧穿了,此灯一开,电源电压必降,LED标称不过20MA,我电源余量很足的。

网友K:
LZ理解有错误。
UART通信如果因为频率不准而误码,和波特率高低没有关系的,只和频率误差、每个字节的BIT数有关。

网友L:
先看电源吧.工业现场可不是实验室那么简单

楼主:
估计是使用内部晶振的问题,开关电源才会产生干扰,工频电源只会因为功率不足引起IC无**常工作。
引用 网友J:

一语道破,确实是因为电源下降造成的波特率不准,内部RC的硬伤。

楼主:
话说这个线性电源 接 7805,除了加大7805输入输出的电解电容,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稳定的好办法了,这个不是开关电源,似乎没那么复杂。

网友J:
总功耗应该不大,是否跟你的电路有关系,没有处理好通讯电路或者其它驱动电路,引起的通讯中电源的跳变,比如LED没加限流电阻,通讯线没有做阻抗匹配。

楼主:
模块5V电功耗在30MA左右,变压器9V线圈是1W的,供个100MA没问题吧,大LED是外接别人的控制面板,6.3V20MA,给他5V也能亮,一个圆柱状的LED指示灯,里面自带的限流电阻吧,估计是烧坏了,此灯一开,我供电就吃不消了,所以 内部RC振荡偏移,波特率不准,·········
不知如何结贴给分?

网友M:
感觉楼主并没完全解决问题…

楼主:
你所说的完全解决要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485通信是我调试用的 模块真正工作是不用的。MEGA8 内部RC振荡和温度 电压有关,所以模块接到一个快烧坏的LED灯,电流过大,电源电压下降,导致波特率不准而已。

网友N:
改用专业的转换器吧,虽然贵一点,但是可靠性高

网友O(2011-12-27):
:victory:受教了

网友P:
你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板子工作状态对电源电压变化过于敏感。如果解决得不好,将来产品量产之后,会麻烦不断。另外,如果需要与其它模块连接,最好有适当的保护措施。比如你的电源,如果外部LED过流会把电压拉下来,威胁到系统正常运行,就应该有相应的过流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