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LM358的一点疑问

楼主:
我的理解:
1.2.3构成了同向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0倍,

但是5的电压如何计算?是不是只能用万用表测量?
6的电压又是如何计算?是不是也只能用万用表测量?

5,6,7构成什么?
比较么?为什么?

5,,6,7构成的电路怎么控制发光二极管?

网友A(2011-08-08):
5脚电压用万用表测量,误差较大。最好是测量1脚电压,5脚电压与1脚电压是相同的。实际上,R6和R9都没有什么用,R6可以短路掉,R9可以开路。
6脚电压由电位器滑动点决定,若电位器的电阻不是很大,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该点电压。

5、6、7脚这个运放是当比较器用。至于为什么,只能问原电路设计者。

网友B:
赞同二楼说的,至于发光二极管怎么工作,就是比较5,6脚的电压谁大,5脚大就输出+VCC,6脚大就输出-VCC,实际上达不到VCC电压,普通运放要比它的电源电压低1-2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深夜还作答。
原来是做比较器用的。实际用法是:探测3脚输入电压,达到某个值A时,通过运算放大器放大电压,再设置电位器调节临界点电压,使得这时候刚好LED亮起来。

另外问一下,运算放大器,什么时候做放大器,什么时候做比较器呢?怎么看出来?

网友C:
放大器比较器都有典型电路  补习下模电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