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430的引脚问题

楼主(2011-08-08):
430单片机PxIN是只读的,PxOUT是可读可写的,那写一个PxIN&BITx和PxOUT&BITx有什么区别呐?

是不是读PxIN之前都要把PxDIR设为输入?

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A:
PxIN 管脚信号,读取之前需要设置方向寄存器为输入。
PxOUT 指输出寄存器,可读可写,在未设置成输出的情况下此信号不会反映到引脚上。

楼主:
要是没设置PxDIR为输入,再读PxIN的话,读到的是PxOUT的值吗?

网友A:
要是没设置PxDIR为输入,再读PxIN的话,读到的是PxOUT的值吗?
引用 楼主:

看看IO口的结构示意图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没细细研究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有设置为输入,读PxIN这逻辑上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