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CY8C20160触摸按键驱动程序

楼主(2011-08-08):
目前做的项目有用到CY8C20160触摸按键,量产发现有一批次装置上电后按键无反应,多次试验后发现上电后不相应的几率大概有十分之一,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这里谁有相关的驱动程序啊,I2C操作触摸按键的,那些灵敏度,IDAC等等参数分别怎么设置,如果按键死机大家又怎么做的,特别做EMC后按键死了怎么恢复呢?

网友A:
只有一个批次是这样的?其他的呢?
即使有相关驱动程序也不一定适合你,因为这些参数要依靠你的实际板子和使用环境来调的。
你可以找你的代理商帮你调一下,他们都有FAE的。

网友B:
大买卖啊

楼主:
参数我们肯定能调到一个比较好的值,关键是驱动程序部分不知道有什么讲究的,我担心我们的驱动写的不是很规范,先杜绝这方面的影响

楼主:
各位有没有成熟点的驱动啊,参数无所谓了。程序改了下居然可以用了。但是不明白原理

网友C:
:lol精神上支持你

网友A:
这颗芯片是capsense express系列,涉及的软件很少,主要就是i2c通讯,建议楼主可以看看相关的应用笔记,附件中是全部和capsense express相关的,楼主可以重点看44208,44208,53490,42137

网友A:
刚才忘了贴附件

楼主:
我感觉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因为现象是如果上电后按键无响应,那么按多少次都是无响应的,如果上电后有响应,那么再接着按按键多少次都是有响应的。感觉跟上电初始化、环境匹配、稳定、硬件PCB等有关。
  我们有4款装置用到这款芯片,程序基本类似,其中两款体积比较大的装置没任何问题,两款小装置出现。上次提出问题后有一款我无意中删掉了程序中的一句话就好了,基本没出现过问题(我们50ms读取按键时先要读芯片ID,有了芯片ID才继续往下读按键,结果我现在把读芯片ID这个步骤去掉了,直接读取按键值,就没问题)。但是另一型号的装置还是会出现上电按键不响应的情况(而且这款装置测试过好多次,同时做对比的两个装置相同的程序,一个有问题的概率很大,平均5次上电有1次有问题,另外一台装置貌似100次都不一定会有1次,怀疑硬件还是PCB,结构的影响?)。
  楼上斑竹是cypress的吗?谢谢你的资料,最好有个比较规范的例程提供给我啊,参数配置我自己可以配可以修改调试。另外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如果按键不响应,从按键芯片的寄存器某些状态位能否看出来?
2.上电过程需要稳定时间吗?稳定后再读取按键值,刚上电按键有时候是不是不稳定?
3.如果按键不响应,软件能有什么办法恢复?

网友C:
看来遇到大问题了

网友D:
LZ,  建议你参考AN48303, 在主控加一段调试程序,把baseline, Sensor Difference 和Result (地址82h,84h,86h)(每个参数两字节)都读出来,然后通过CY的3240 I2C bridge或其他串行方式将这些数据动态显示出来以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虽然麻烦一点,但这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方法。

网友E:
嗯,可以参考AN48303

网友A:
是呀,PSoC_Rock的建议一定要重视,他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F:
两位版主都是专家吧

楼主:
我把所有寄存器的值都读出来了,发现应该是在上电的时候配置不成功导致按键不响应。从CS_ENABLE0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上电后这个配置对的,那么按键肯定没问题,如果上电后这个寄存器值不对,那么按键就没响应。
  现在是为什么会出现配置不成功呢?受到什么的影响?怎么消除避免?

网友D:
按你这么说, 你必须确保上电可靠复位,保证配置成功。比如,可以在XRES上使用RC电路(R接VDD,C接地)试试。观察上电波形是否有跳动,如果有,加电源滤波。不知道你的电源是几伏?

楼主:
上电可靠复位是什么意思?上电波形还是可以的,不过有时候感觉会慢些,是不是外加电容的影响

网友G:
一个月了还没解决啊

网友D:
上电可靠复位就是上电后要保证程序从复位矢量所指向的地址开始执行程序,这样才能保证配置成功。如果上电太慢或有抖动,就不能保证可靠复位,程序就不一定从复位矢量所指向的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要保证可靠复位,就必须使复位信号保持到上电电压超过工作电压的阈值以后的某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等于所规定的复位信号延时。

楼主(2011-09-07):
我这个按键是CYC20160的,可以不用往按键烧写程序,直接当做普通I2C器件配置使用。这种情况下怎么操作比较好?具体解决问题就行,花了太长时间了,也请了代理商和CYPRESS的人过来看过,还没结果

网友H:
亲自过去看都没结果啊

网友D:
Cypress的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