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方及各位兄弟,有42路PWM输出,42路AD输入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08):
请教版方及各位兄弟,有42路PWM输出,42路AD输入怎么解决?

我打算采用PIC16F1947,要求是有42路的AD输入,要有42路的PWM输出。42路的指示灯。

我现在的想法是:
1) 42路的AD好办,因为PIC16F1947有17路的ADC,外面加CD4052,也就是说每1路AD负责4路,通过CD4052切换。那个11个AD可以负责44路。因为检测的是温度,速度上应该没有问题。

2)42路输出LED指示。这个要找一种串转并输出的,不知道哪个IC可以一次实现这么多呢?或者分成两个IC。595之类的不行,一个IC才8路,大家推荐一下。谢谢了。

3)42路输出PWM,要能独立控制: 这个有点麻烦,如果是用IO软件模拟还可以,但问题是没有这么多IO啊。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

以上谢谢。

网友A:
1、既然AD能通过切换扩展,那么只要有1路AD通道即可,通过通道切换实现即可,不过装CD4052不够壮观,可以用42个信号继电器。
2、一个595可以驱动8个LED,那么你肯定是单个LED灯管了吧?那也别扩展了,直接组成类似动态扫描数码管那样对42个灯管进行动态扫面,6*7=42,可以6行7列共13个IO口驱动42个LED。
3、42路PWM就没办法了,用软件模拟也模拟不了这么多,只能外扩PWM驱动芯片,有很多做马达的PWM驱动芯片能驱动6路~8路PWM,如果是单片6路的话,那么弄7片就够了,每路PWM的周期和占空比都可以单独控制,一般驱动芯片和MCU之间通过IIC或者SPI连接。
4、只要有钱,想实现还不容易嘛。。。

楼主:
呵呵,谢谢版主睿智又幽默的回答。

1)一路ADC的话,可以速度上跟不上,因为每单独换到信号时,要等待被测信号稳定,42路的切换和等待的话会比较花时间。但是我可以用11路AD,每路AD配4路。这样的话就可以,同时切换每个AD口的第一路。再切换每个AD口的第二路。AD口内部的切换时间比较短。

2)LED确实可以使用版主所说的方法。我一时没有想到啊。

3)PWM的也是好方法。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IC---可以6个8路的I2C的全部接在一起,通过不同的地址来实现选择的这种PWM IC?

网友A:
呵呵,谢谢版主睿智又幽默的回答。

1)一路ADC的话,可以速度上跟不上,因为每单独换到信号时,要等待被测信号稳定,42路的切换和等待的话会比较花时间。但是我可以用11路AD,每路AD配4路。这样的话就可以,同时切 ...
引用 楼主:

1、这需要计算清楚了,例如你希望多快?
2、LED驱动以及有结论了。
3、PWM驱动芯片肯定是有的,很多厂家都有,如果地址冲突,你可以用软件模拟出多路IIC,或者也通过4052切换IIC通道。

网友B:
多用几个595有什么关系呢?

应该有16路的,查查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io模拟可以的啊,mchp有120多个脚的dspic3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