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8-09):
//安装目录下的EXE文件打开后可在电脑上显示当前温度值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define interface
uint temp;             // variable of temperature
uchar flag1;            // sign of the result positive or negative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
void delay(uint count)      //delay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void dsreset(void)       //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把这里uint改为uchar为什么就不行?整型数据和 字 符型数据不是一样吗?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void)       //read a bit  读1位数据函数
{
   uint i;
   bit dat;
   DS=0;i++;          //i++ for delay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read(void)   //read a byte date   读1字节函数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write a byte to ds18b20  向18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write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write 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mpchange(void)  //DS18B20 begin change       开始获取数据并转换
{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 address all drivers on bus  写跳过读ROM指令
  tmpwritebyte(0x44);  //  initiates a single temperature conversion  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tmp()               //get the temperature     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读低8位
  b=tmpread();   //读高8位
  temp=b;
  temp<<=8;             //two byte  compose a int variable   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
  temp=temp|a;
  tt=temp*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是12位,分辨率是0.0625
  temp=tt*10+0.5;  //乘10表示小数点后只取1位,加0.5是四折五入
  return temp;
}
void readrom()          //read the serial
{
  uchar sn1,sn2;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33);
  sn1=tmpread();
  sn2=tmpread();
}

void delay10ms()            //delay
  {
    uchar a,b;
    for(a=10;a>0;a--)
      for(b=60;b>0;b--);
   }
void display(uint temp)   //显示程序
{
   uchar A1,A2,A2t,A3,ser;
   ser=temp/10;
   SBUF=ser;
   A1=temp/100;
   A2t=temp%100;
   A2=A2t/10;
   A3=A2t%10;
   dula=0;
   P0=table[A1];  //显示百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1[A2]; //显示十位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A3];  //显示个位
   dula=1;
   dula=0;
   P0=0x7b;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main()
{
uchar a;
Init_Com();
  do
  {
    tmpchange();
   // delay(200);
  for(a=10;a>0;a--)
  {  display(tmp());
  }
  }                while(1);
}

网友A:
char是8位  int是16位

楼主:
我知道啊,但是在计数上,八位和16位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可以的吗,再说数值也没超出范围

网友A:
我知道啊,但是在计数上,八位和16位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可以的吗,再说数值也没超出范围
引用 楼主:

单字节和双字节,运算时耗费的时间不一样,从而使得reset不能满足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