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DC-DC电感饱和的不解

楼主(2011-08-09):
现在做一个boost的升压斩波电路,输入18-25V,输出36V,2A,负载带到接近2A的时候,占空比会突然跳到最大(TL494单端控制,最大占空比96%左右)然后输出直线下降。
  怀疑是电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电感饱和了。现在如果要解决的话应该怎么去解决电感的问题呢~~??
  求助
  控制部分用的是TL494+ir2110驱动,管子irf640.电感用的铁粉芯黄白环,1.2mm线绕了40匝。

楼主:
顶一个~~别沉了~~

网友A:
过流保护》?

网友B:
电流探头测下开关电流就知道是不是饱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中现在没有这个功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上没有这个东西啊~

楼主:
期待各位大侠解答啊~

网友C:
很有可能,你可以检测一下电流波形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看看~

网友D:
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E:
电感减小?

网友F:
我也想学习这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了电感电流不行~~~确定不是电感饱和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反馈环路的参数没设置好·~误差放大器的补偿网络~  结贴给分

网友G:
看一下3脚波形,看是否限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