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讨论下这个H桥电路问题

楼主(2011-08-09):
[localimg=180,137]1[/localimg]用两个IO控制这个H桥电路,貌似这个电路有问题,两个IO都为低时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输出P3两个脚都有HV波形,R12 R13 焊不焊都是这样。是不是Q7 Q4那端也需要加像Q6 Q9NPN管驱动??大家发言指导下。谢谢

楼主:
[localimg=180,137]1[/localimg]

网友A:
你把图截屏,然后在画图软件中,另存为JPG格式即可上传

网友B:
网上搜索"H桥电路",大把。 看懂之后,对照自己的电路看哪些地方需要改善。

网友C:
这个H桥电路本身就是错的吧Q7,Q8应该是NPN型的晶体管呀,怎么都用PNP呢

楼主:
能不能用4个pnp的三极管组成H桥电路

楼主:
在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不能,你百度一下,典型的H桥驱动电路哦,一对PNP和NPN是根据电流方向控制驱动和电压控制实现控制开关的。4个PNP的思路就不对。你再好好看看典型电路。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D:
PNP不是问题关键。关键是HV应该接电源VCC

楼主:
HV其实就是类似的VCC  ,HV 75V 5MS脉宽 50HZ的频率,高手分析下问题在哪?

网友E:
管子类型不重要

网友E:
问题重新描述一下

楼主:
关断状态,输出两端都有HV的波形。针对最上面两个IO控制的图"HV点的波形会通过Q5 B极R9 R15传导到Q7的B极,R13没有焊,但是Q7的E极会有HV电压波形,B到E怎么是通的?"。 后面用4个IO口控制H桥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F:
楼主这样的电路会导致低电平输出不够低,如果输出电流大的话会烧管子.
还有那个R18 561的过流检测电阻.楼主电流输出真那么小么?

楼主:
输出的是脉冲电流 200US 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