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转换电路中的电阻是越大越好吗?我的一点看法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8-09):
这个电路图是I—V转换的模型,其前提假设如下:

楼主:
如图4所示,这是一个I-V转换电路的模型,Cs是电路的等效输入电容,当反馈电阻Rf增大时,Cs也会相应的增大,那么等效电流噪声模型中的第四项噪声也就相应增大了,而前两项噪声是随Rf的增大而减小,那么运用高数的知识,一个电路必有一个极值点,也就是Rf的最有值。
   这说明了Rf的取值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
   欢迎各位前辈大师、业界同仁指点讨论。

楼主:
个人认为:对待科技,不为书,不为上,只为实!
         在论坛里,可以对问题,互相质疑,互相佐证,不要谩骂,不要攻击,大家一道把技术搞透了。

网友A:
等lymex来讲解

网友A:
前面是4KT乘以Rf ,到后面长公式中怎么变成了4KT除以Rf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哦,看错了,后面是电流噪声了,所以是除

楼主:
对啊,前面是电阻的热噪声,是电压信号,后面的是电流信号啊。

楼主:
同时,Rf太大了还得考虑反馈网络中的其他材料的阻抗。

楼主:
上面的是AD549的输入阻抗,下面的是OPA128的输入阻抗

楼主:
我个人认为在选择大阻值的Rf时,应该还得考虑运放的输入阻抗,电路的板材,空气的湿度,空气中的灰尘。

楼主:
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补充:Rf的选取还得考虑电阻的温度系数。

网友B:
没必要开新帖  直接看lymex的帖子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问
s是电路的等效输入电容,当反馈电阻Rf增大时,Cs也会相应的增大
这个结论是怎么获得的?我不明白~~

网友D:
我认为你说的不对。
1,Cs随着Rf正比变化?这哪来的结论呢
2,电流综合噪声第4项含有参数Frequency,且正比变化,F越小,噪声贡献越小,ok,如果DC测量呢,F=0,那么噪声为零。
3,低频或DC应用事例排除掉了地4项,结论是Rf越大,电路对电流的分辨率越好

4,不使用大Rf,你无法获得更高的分辨率,有人用实物证明了吗?现在还没有。

网友E: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这是lymex的一个帖子,看完就懂了

网友F:
回楼主,
总体上的说,的确是反馈电阻有个最佳值,取决于你所要测试的电流要求,也取决于选择的运放等参数。

3楼的噪音电流公式,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根号下一共有四项。假设Rf=100G,带宽1Hz,我们可以分别算一下:
1、Ib^2,这个就是运放的电流噪音,一般都非常小,例如LMC6001的,1kHz下每根号Hz才0.13fA,那么在1Hz的带宽下就是4aA了,这一项结果是4.11E-18,绝大多数场合下可以忽略,因此简化公式里都没有这一项。

2、4kT/Rf,这是主要的,按照T=300度K计算,为1.66E-31
3、(en/Rf)^2,是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电压在Rf上产生的噪声电流,en在1Hz下为6.96E-10,因此这一项为4.84E-41,通常也是可以忽略的,尤其是是在Rf比较大的场合。
4、这实际上是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电压在输入电容的容抗上产生的噪声电流,如果测试频率比较低,这一项也非常小。例如当Cs=10pF时,计算得到6.36E-40,可以忽略。
总体计算结果,是4.07E-16。

另外我与23楼的观点类似,Cs并非是随Rf的增大而成比例的增大,因为Cs是整体的输入电容,包括运放的电容。另外,Rf的分布电容也与制作方法密切相关,很多超高阻,其杂散电容并不比普通电阻大多少。

这样,噪音其实主要是由第2项决定的。其中k=1.3806E-23J/K是玻尔兹曼常数;T是绝对温度,常温下可以选300度(摄氏27度)。在带宽选0.5Hz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Rf,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噪音电流:
Rf    噪音电流
1E+08 9.1E-15
1E+09 2.9E-15
1E+10 9.1E-16
1E+11 2.9E-16
1E+12 9.1E-17(带宽0.05Hz时为2.9E-17)
因此,从计算上看,至少到1T的电阻,是电阻越大噪音越小。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举几个例子。
1、王卫勋的1pA测试器,用了1G电阻和470pF的反馈电容,带宽0.5Hz,噪音峰峰值大约13pA左右,有效值噪音(除5)就是2.6fA,这样与上面的理论计算基本相符。
2、我用了100G的时候,电容4.7pF,带宽0.5Hz,噪音峰峰值1.38fA,有效值0.3fA,与上面的理论值相符,见这里47楼: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3-1.html
3、我用了1T的时候,电容4.7pF,带宽0.05Hz,噪音峰峰值0.2fA,有效值0.04fA,与理论值0.029相近,见这里109楼: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6-1.html
通过实际测试,至少在1T电阻的范围内,也可以得出电阻越大噪音越小的结论。楼主说的那个峰值,我估计要Rf=100T左右才能出现。

那么,Rf到底如何选择?主要还是根据噪音,乘上2后为分辨率,并留有一定的余量。例如想做一个分辨0.01pA的,噪音要低于0.005pA,那么就可以选1G的电阻。同理,只分辨到0.1pA,就可以选10M的,但若分辨要求1fA,那只有选择100G。

另外,Rf的选择也与输出和增益要求有关。在输出不够的场合,可以在上述选择的电阻基础上适当增大,或者后面再加一级放大。

网友F:
...
4,不使用大Rf,你无法获得更高的分辨率,有人用实物证明了吗?现在还没有。
引用 网友D:

我和王卫勋分别证实了。
首先,王卫勋从理论上已经证明,Rf越大越好:

但限于条件,他只能了能买到最大的1G:

因此无论他如何测试,噪音都不低于13fA峰峰值。而我用了100G的电阻后,理论上分辨会提高10倍,实际上我的峰峰值是1.38fA,与理论相符。

网友G:
第一级增益就决定系统的信噪比..所以第一级要用大电阻.

网友H:
2楼的注释说了这个等式适用于宽带放大,如果在大的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带宽就比较窄了,可能不适合这个等式。
Cs应该是反相端开环输入电容,所以我觉得增大反馈电阻并没有直接增大Cs,18楼的资料划线部分是说较大的源端电阻或反馈电阻会增大输入电容对电路的影响,我理解是使用大的电阻,电阻和输入电容构成的极点的频率比较低,这会有两个效果,一是降低闭环带宽,二是影响环路稳定性。这种现象在同比例放大电路中比较明显,而这种反比例放大,因为共模输入电压是固定的,反相输入端即是虚地,运放的输入电容对电路的影响比较小。

网友G:
Cs对电路的稳定性影响很大.
可以看下跨阻放大器的稳定性分析

网友H:
Cs对电路的稳定性影响很大.
可以看下跨阻放大器的稳定性分析
引用 网友G:

我并没说没有影响,我是说跟同比例放大比较而言,反相放大受Cs的影响较小。

网友D:
我和王卫勋分别证实了。
首先,王卫勋从理论上已经证明,Rf越大越好:

但限于条件,他只能了能买到最大的1G:

因此无论他如何测试,噪音都不低于13fA峰峰值。而我用了100G的电阻后,理论上分辨会提高 ...
引用 网友F:

我的第4条表达的意思是:谁能用实物证明,不使用大Rf也能获得高分辨率,至少现在还没有人做出实物。

网友I:
搬个板凳听课

楼主:
回20楼:
   s是电路的等效输入电容,当反馈电阻Rf增大时,Cs也会相应的增大
这个结论是怎么获得的?
现在我正在找相关的资料,我再分析分析,以后回答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25楼:
    “例如LMC6001的,1kHz下每根号Hz才0.13fA,那么在1Hz的带宽下就是4aA了,这一项结果是4.11E-18,绝大多数场合下可以忽略,因此简化公式里都没有这一项。”
    你说的,LMC6001的,1kHz下每根号Hz才0.13fA,那么在1Hz的带宽下就是4aA了。其中推出的结果1Hz的带宽下就是4aA了,有待商榷。
   理由如下:
       1、 据我所查阅资料可知,运放的噪声,在较低频率区,粉噪声起主导作用。
                                         在较高频率区,白噪声起主导作用。
                       实际中的运放兼有白噪声和粉噪声。(见书《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3版)(【美】Bruce Carter ;Ron Mancini 主编 姚剑清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125页。
         你用1kHz带宽下的噪声来推得1Hz带宽下的噪声,有不妥之处。
        你说举得例子中LMC6001的Pdf中没有写明该芯片在低频区的噪声指标。
        而我查阅了AD549和OPA128的pdf中均给出了不同频率区域的噪声指标。

楼主:
回复“首先,王卫勋从理论上已经证明,Rf越大越好:” 这个问题。 王卫勋的理论推导见下:

楼主:
对于32楼说的王卫勋所证明的理论,我觉得有不妥之处。
    首先,工程实际和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和理想状况是有区别的。数学理论里可以有无穷大,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无穷大。王卫勋在证明时,所用的运放模型中是把OPA128运放的输入阻抗等效为无穷大了,现实中不存在输入阻抗无穷大的电阻,前面的贴子里已有OPA128和AD549输入阻抗分别是差分输入阻抗均是10的13次方欧姆||1PF,共模输入阻抗是10的15次方欧姆||2PF、10的15次方欧姆||0.8PF,而LM6001的输入阻抗是大于1T欧(即10的12次方)。据此,如果当反馈电阻大到一定的数值,如达到T欧时,或10T欧姆时,他图中的等效电路是否就少了运放的输入电阻了吧。那么这是他前面所说的电阻越大越好的结论也就不成立了吧

网友J:
这个问题建议还真的要去看看物理,否则基本不会得到正确的答案。

热噪声其实是热辐射,说得是能量。阻抗匹配后才有电压或电流之提法。

楼主:
这是的等效电路应该是如下这个模型了

楼主:
R4是电流源的内阻,R2是运放反相输入端对地的共模电阻,R3是同相端对地的共模电阻,R1是运放的差模电阻,Rf是反馈电阻

楼主:
45楼的电路,和46楼的参数这些资料是AD549的说明书里的。电路中采用的电阻是10G欧,结果是:
“Laboratory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repeatable measurements within 10 fA can be realized when this apparatus is properly implemented.” 从这句话里可以读出,10fA可能做到。
“These results are achieved in part by the design of the circuit, which eliminates relays and other parasitic leakage paths in the high impedance signal lines, and in part by the inherent cancellation of errors through the calibration and measurement procedure.”
可见要达到10fA的测试结果,难度也不小

楼主:
回复25楼:
“2、我用了100G的时候,电容4.7pF,带宽0.5Hz,噪音峰峰值1.38fA,有效值0.3fA,与上面的理论值相符,见这里47楼: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3-1.html
3、我用了1T的时候,电容4.7pF,带宽0.05Hz,噪音峰峰值0.2fA,有效值0.04fA,与理论值0.029相近,见这里109楼: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6-1.html

就楼上说的你的电路里的噪音有效值能达到0.3fA和0.04fA,我不知您采用了什么措施,如何测得这么小的值呢?在我没有完全明白之前表示怀疑。就此,我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一个电路中有运放,有电阻,有信号源,有电源,每个部分都回有噪声吧;电路总要连在一起吧,那么器件见就有距离,电路的板材的阻抗是有限的,在高阻的电路里,假设运放的供给电压是5V,电源到运放输入端的阻抗是10的14次欧姆(即100T),那么由于电源对运放的泄露电流也有50fA了,实际中的电源是有纹波的;空间中的电磁波的噪声或许也得考虑;布线之间的分布电容或许也得考虑

网友F:
楼主对这个问题很有自己的见解,我再说说我的看法。
的确,25楼是用1kHz的电流噪音外推的低频噪音,不一定对。但从AD549和OPA128的数据看,应该可以认为,在常用的1Hz附近的带宽下,好的静电运放的电流噪音是0.1fA附近。当然也有更夸张的,比如最新的LMP7721这个参数是10fA每根号Hz,但其表现一点也不比别的运放差。

王卫勋的证明,我也没细看,所谓拿来主义。在吉时利《低电平测量手册》中文第6版2-58页上,也有类似的公式,可以推出电阻越大噪音越低的结论。当然,任何事物都是有个度,这个结论不会无限的成立下去,所以我见到3楼的公式后就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而且推测的确有个大约10T的极值。

有关AD549,这是个老器件了,Ib也不算太好,另外那种测试引入了电缆,可能会造成噪音和漏电。更重要的是,电路中用了个10:1的T型网络,会增大信号噪音。如果直接采用100G电阻就会好很多。

有关48楼的疑问,那个是换算的。因为电路就是I/V转换,从输出电压的变动,再除上反馈电阻,就是电流。由于Rf很大(1T),因此mV级别的输出,就是相当于fA的电流。最直接的证明,就是输入端通过另外一个1T接到1mV上,就是输入了一个1fA的电流,结果输出也有1mV的对应变化。有关泄露的问题,在我的帖子里也有说明,用了特富龙材料,漏阻在10的16次方以上,而且采取了等电位屏蔽,使得导电途径不是5V压差,而是不到1mV。其实,1fA就很小吗?也不见得。可以参考一下吉时利的**:Counting Electrons,看他们是如何测试0.001fA的:http://www.keithley.com/data?asset=50390

网友D:
我也赞赏一下楼主。
我用笔算了下,看看对不对。简单的说下我的看法:
我用信噪比SNR来说明楼主思考上的疏漏。

SNR = Vout/Vnoise = I*Rf /sqrt(Ib2*Rf2 + 4KT*Rf + en) = sqrt( I2/(Ib2 + 4KT/Rf + en/Rf2) )

可以看出,SNR随着Rf正比变化,这证明:Rf越大,越能测得更小的电流(在同一bandwidth条件)。

网友D:
还有,你的差模、共模输入阻抗,我认为在这里没有影响。
理由是,同相电压 = 反相电压 = 参考地

网友K:
大家看问题要全面:
   从I/V理想模型看,并将I/V孤立起来看,反馈电阻越大,信噪比越高。
但是:
1,反馈电阻过高,必将受到泄漏电阻的限制
2,反馈电阻过高,必将受到运放输入阻抗和开环增益的限制(运放理想的程度)
3,反馈电阻过高,必将带来稳定性与响应速度的矛盾
4,反馈电阻过高,必将受到环境噪声(不是指I/V自身噪声)的限制

做任何事,都有前提条件和约束因素,这是自然法则。

微信号测量,工艺的确很重要,但主要还是技术(或所谓刁虫小计)。

武断和凭空臆想,都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反馈电阻过大, 泄漏电阻影响极大,这是我不认同的原因.

微电流测量仅靠增大电阻和工艺, 那还要什么技术(雕虫小技)?这不是忽悠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反馈电阻过大, 泄漏电阻影响极大,这是我不认同采用超高阻的原因.

微电流测量仅靠增大电阻和工艺, 那还要什么技术(雕虫小技)?这不是忽悠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楼上所说的4个问题,是测试微电流尤其是超微电流所必需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直到1T的反馈电阻时,这些问题都解决的很好。吉时利很早的静电计642和较新的6430,里面都用了1T电阻,取得了0.1fA的实际分辨能力;而我在DIY 超微电流的帖子里也对100G电阻和1T电阻进行了验证,达到或接近了理论极限,效果极佳。

如果不承认这些实事,那才是真正是武断和凭空臆想。

网友:
有一个范围,太大的话,会严重失真,小的话,反馈太小

网友L(2011-12-15):
这个图的电压输出时负的吧。。。这怎么做AD采集

网友M(2013-01-16):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4KT乘以Rf ,到后面长公式中怎么变成了4KT除以Rf了?

一个的电压密度,一个是电流密度

网友N(2015-04-05):
这几天也在使用AD549

网友N:
感觉这里面应该注意个反馈电阻的问题,我的实验是这样做的:
Rf =1k欧姆      Cf =1nF                       用AD采集非常稳定
Rf =10k欧姆      Cf =1nF                     用AD采集非常稳定
Rf =100k欧姆      Cf =1nF                    用AD采集不稳定
看来如果按照1/(2*3.14*Rf*Cf)的公式来理解的话,应该是滤波越来越稳定,但是恰恰相反,当Rf=100K的时候出现了小的振荡,后来看到AD549的说明手册当Rf超过100K的时候回放大输入电容的影响。。。

网友O(点评):
你的结论只适用只有一个主极点,或是非极点离主极点离得很远的情况,可实际不是,分布电容,OP本身的极点都会构成多极点糸统。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感觉这里面应该注意个反馈电阻的问题,我的实验是这样做的:
Rf =1k欧姆      Cf =1nF                     ...

尽管第一主极点的频率越来越低,但是直流增益却越来越高,导致剪切频率(增益为1的频率)越来越高,碰上其他非主极点,导至相位反专。而引发不稳定。

网友P:
嗯,本坛子稍有的技术类帖子。

谢谢大家!

提出表扬。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关于运放的输入电阻的问题。

谢谢大家!

如果是三极管的运放。

即使输入电阻只有1000K。

作为反馈电路实际的输入电阻提高几个数量级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MOSFET或FET输入型的运放呢?

貌似其实非反馈方式的差模输入电阻或共模输入电阻已经是T以上级别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三极管的运放无论差模输入电阻还是差模输入电阻具有明确的含义。

谢谢大家!

也就是说三极管的运放才是真正具有输入电阻的说法的。

而FET类的运放的差动输入其实理论上没有输入电阻的概念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之所以说三极管的运放的差动输入级有输入电阻的概念。

谢谢大家!

是因为作为所谓的差模输入电阻确实存在输入电流和电压。

那么这就可以形成输入电阻。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而FET类的运放的差动输入级理论上没有输入电流。

谢谢大家!

所以不存在小信号的差模输入电阻。

datasheet中给出的T级别的输入电阻其实是漏电流。

然而遗憾的是。

漏电流不可能参与反馈。

至少小信号电路模型中不存在漏电流一项。

所以FET的输入电阻无法通过反馈而得到提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可以肯定的就是即使三极管型的运放OPA2277。

谢谢大家!

其反馈方式的输入差模电阻可以达到10^13欧姆。

然而这不是人人都能懂得的科学道理。

如果不是本大师的教导的话。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无需考虑什么“共模输入电阻”。

谢谢大家!

一个真实的差动放大电路不存在所谓的“共模”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所以对于明知之人的明智之举决不是用什么FET输入的运放。

谢谢大家!

来提高所谓的输入电阻。

因为FET类的漏电流至少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

而且人们也不知道FET运放的输入电阻是如何测试的。

首先已经可以否定差动放大的一切所谓的有关“共模”的问题。

那么就只有所谓的差模输入电阻的问题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Rf使用1G~10G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

因为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可以达到10T的级别。

这已经是Rf的1000倍以上了。

所以可以不必考虑运放的输入电阻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噪音的问题。

谢谢大家!

不仅仅就是电压噪音和电流噪音密度问题。

和你的电源有关。

和你的补偿有关。

和你的布线有关。

再次感谢大家!

关于反馈电阻越大越好的问题。

本大师是非常清楚其中的道理的。

着压根就不是什么运放的电流和电压噪音以及电阻噪音的问题。

谢谢大家!

还是刚才说的老话。

三极管输入的运放是明智之举。

谁能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个道理。

谁就终结会立即大的反馈电阻带来的好处问题。

人们终将会发现使用输入电阻小的运放反倒是明智之举。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微小电流的检测问题。

谢谢大家!

不在于什么运放电压电流噪音问题。

也不在于电阻噪音问题。

至少电阻的噪音是可以被那个并联的电容克服相当大的一部分的。

再次感谢大家!

事实上对于运放的所谓噪音。

那个电容也依然可以克服相当大的一部分。

谢谢大家!

小电流放大的问题主要是稳定性问题。

也就是补偿问题。

补偿不当导致的震荡被误以为了所谓的噪音。

这肯定是不对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对电流输入来说。

谢谢大家!

反馈电阻越大。

从稳态角度看。

滤波效果越好。

所以这就是大反馈电阻可以带来更小噪音的原因。

但这并非容易做到。

你补偿的合适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如此好的局面。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噪音的问题。

谢谢大家!

小电流放大,BJT输入级的OP绝不是电流放大的选择,信号电流已被偏置电流与失调电流淹没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沒被淹没,△vout=△Iin × Rf 仍旧沒变,只是Ib越大了而Rf也越大了,则运放输出越接近饱和而已。(我明白 ...

你的结论是在IB,IOF在固定不变状况下,如果在缓慢变化下,输出的变动是输入信号的变动还是自身偏置电流的变动呢?测试行业上,有个置信区间,三倍标准差就是97%,最小信号电流必须大于3倍标准差,小于测量没有意义的,我指的是这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小电流放大,BJT输入级的OP绝不是电流放大的选择,信号电流已被偏置电流与失调电流淹没了. ...

要有2个Rf在2个输入端。

谢谢大家!

这样偏执电流产生的电压就抵消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尽管第一主极点的频率越来越低,但是直流增益却越来越高,导致剪切频率(增益为1的频率)越来越高,碰上其 ...

你能够详细的讲解一下吗?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尽管第一主极点的频率越来越低,但是直流增益却越来越高,导致剪切频率(增益为1的频率)越来越高,碰上其 ...

更加主要的是,我想知道怎么才能避免这种现象呢?(怎么在直流增益很高的情况下,仍然的非常稳定呢?),十分希望你的回答~~等待中~~~~    QQ:313852174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更加主要的是,我想知道怎么才能避免这种现象呢?(怎么在直流增益很高的情况下,仍然的非常稳定呢?), ...

要想一个闭环糸统稳定,响应速度快(带宽大),必须要合理布置零极点,也就是了解原来的极点分布而加以校正,方法用小信号测试,作出频响,要稳定,一个经验法则是以+20DB/10倍程的斜率经过0DB线,表示这个糸统是稳定的,如果+40分贝/10倍程,是不稳定的,因此一个校正方法是在原来的剪切频率前加一个零点,保以20分贝/10倍频经过0分贝线,(当然原来是40分贝/10倍程经过0分贝线),这就是相位超前校正法,还有一个方法是滞后校正法,以一个很低的主极点直接经过0分贝线,但这种方法对糸统动态响应有很大影响。

网友O:
说白了,必须看明白原厂给出的开环频响图,采有极点分裂技术后的OP原有的主极点在那里,高频极点在那儿,再考量怎样加进自已的校正网络,以改造 原有的频响线,做到低频高增益,中频有足够的增益,高频增益快速呹落,但又保证在经过0分贝线时,以+20分贝/10倍频的斜率经过0分贝线,这样的糸统才是完美的,低的稳定误差,快速响应速度,又稳定。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说白了,必须看明白原厂给出的开环频响图,采有极点分裂技术后的OP原有的主极点在那里,高频极点在那儿,再 ...

你好,我看AD549里面也没有关于极点的分布啊,怎么具体的在电路设计方面怎么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好,我看AD549里面也没有关于极点的分布啊,怎么具体的在电路设计方面怎么弄? ...

明显,主极点为〈10hz,高频极点为7M左右,运放的开环传递函数为=A0/(S+62.8)*(S+4.4*10^7);在这个基础上推出环路增益。A0估算为10^13*62.8*4.4;

网友N:
如果想使用1M 10M 100M 1G这样的高的反馈电阻,并且要求截止频率为1K赫兹,应该怎么设计电路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如果想使用1M 10M 100M 1G这样的高的反馈电阻,并且要求截止频率为1K赫兹,应该怎么设计电路呢? ...

首先确定下信号源的状况,如光敏二极管,电容是1000P,绝电阻1000M,来设计。

网友N:
这个电路上怎么设计呢?使用的元器件,电路结构等等

网友O:
试算下,在1M电阻,CF只少要2PF,加上分布电容影响,只少加倍反馈电容。并且加强布局,仔细布线。不要带进浮游电容。RF是1G时,CF是0.63PF,以上指标只有参考价值,因为分布参数影响很大,以调试为准。

网友N:
奥,终于吧AD549这个不稳定的问题解决了,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定要加上屏蔽盒,并且屏蔽盒要接上GND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奥,终于吧AD549这个不稳定的问题解决了,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定要加上屏蔽盒,并且屏蔽盒要接上GND ...

不是稳定的问题,而是抗干扰的问题吧。

网友N:
对,其实就干扰的问题,而且干扰问题还非常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