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中有关时钟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08-09):
SPI模式下,看到很多例程中都没有设置BCSCTL1、2,只是在开头提示说该程序的MCLK、SMCLK、ACLK等于什么什么

这样做法,可行吗?

网友A:
BCSCTL1、2有默认值,
也许例程中按照默认值就可以,也许例程只是做了表述而没有写出来。
楼主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需要对该寄存器做设置,
建议无论实际应用需要是否与其默认值相同,都对它们做设置。

网友B:
用的默认值,只是没写出来

网友C:
楼上一句道破天机啊

网友D:
2,3楼正解

网友E:
3楼说的对呀

网友F:
建议结合寄存器看下每一章开头的框图,里面该模块的配置表达的很详细,比单看英文datasheet更易于理解。

网友G:
同意三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