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单板电脑的电源入口设计

楼主(2011-08-09):
关于ARM单板电脑的EMC问题想请教大家,我们的ARM单板电脑需要测试辐射、浪涌、快速脉冲群,在网上找一个电源入口的电路,如下图所示:
我的问题是:
1、电源的入口的共模电感对辐射、浪涌、快速脉冲群的作用大吗?共模电感一定要加吗?
2、这个电路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怎么样能满足我的测试要求;
3、大家做ARM板的时候一般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辐射、浪涌、快速脉冲群的测试要求的?

网友A(2013-09-11):
这个共模电感有无作用要看实际的杂讯的状况啊。我们有过一次辐射是加共模电感解决的。
应该要预留位置,共模电感选型也很重要,磁环材料等。
其实电源很大方面跟layout关系较大,前后级尽量布局上分开,具有很快速的开合功能的部分做隔离,各部分去耦做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