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 与开关管并联的电容的作用 如图

楼主(2011-08-09):
(图片)

楼主:
哪位大侠 帮我看下 圈起来的那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是缓冲电路吗

网友A:
保护开关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yzzly  能不能简单说一下 怎么保护的啊

网友B:
这两支电容根本没有与开关管并联。
两支电容是桥式整流或者倍压整流的滤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一语中的。 是我疏忽了 是没有并联。 但是好像不是滤波用的

网友B:
6楼:
这两支电容,按照你贴出的文字,只需要相当小的容量。图中这两支电容容量相当大,是滤波,兼完成你贴出文字中C1C2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C1 C2没说很大啊 , 还有我看不懂文字说的 C1C2的作用

网友B:
8楼:
此电路C1C2必须足够大。开关电源直流输出每W需要大致0.5~1uF电容量。若不是工频整流滤波用,可以小到此值的几十分之一。

看不懂该段文字是正常的。这是典型的半桥电路。要搞清楚半桥电路工作,应该先搞清楚比较简单的Buck、Boost、Buck-Boost电路,最好再把单端反激和单端正激电路看明白。
本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几本不错的开关电源教材,可以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一路看下来的  前面都有看过了  有些地方没去深入 像这个C1 C2 作用 就不是很懂

楼主:
C1,C2 与 T1,T2组成桥 为什么要这么组呢?

网友C:
这个是用于220V和110V的场合的,如果110V时,组成倍压电路,---由开关控制。在两种电压输入下,输出的直流都是310V,

关于C1\C2,大虾maychang说的是对的,不要有疑问。你可以看一下倍压整流(过去的老书上都会讲这个)的知识

网友D:
115V时用来倍压的

网友E:
这是半桥式开关电源,利用C1 C2的充放电代替原全桥式开关电源的两个开关管,并接电阻是给电容均压。

网友F:
这两只电容明显就是倍压用的啊

网友G:
滤波电容;同时在110v兼作整流(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