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4245 相邻通道存在干扰

楼主(2011-08-09):
最近做了一个3.3V的处理器驱动5V继电器和5V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东西,非常简单的东西竟然有问题,如图所示

继电器电路如图所示

当打开其中一个继电器的时候,相邻的继电器就会被打开,非常费解,这个芯片应该是应用很广的,怎么会出问题呢

网友A:
B7和A5对应,B5和A7对应,这样是不是很乱套?

网友B:
看数据手册,我用过C3245的没问题的,输入必须确定,悬空的话会有随机输出的。A0-B0是对应的

网友C:
建议用示波器来测一下看看

网友D:
用ULN2003不就行了吗?

为何要选择这个呢?那么多脚,焊接也麻烦了哦。

另外,A和B对应错了吧?

网友E:
是不是搭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