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里的反馈

楼主(2011-08-09):
请问下这个电路里面,为什么运放要接成开环的呢?还是要把他当成积分电路理解?如果积分电路用在这里,要怎么解释他的作用?

网友A:
从局部看,运放是开环。从包括光耦、控制芯片、功率管和输出整流滤波的全部电路看,是闭环反馈,运放是其中一个放大器,而且两运放中必有一个必定工作于线性区,不曾饱和。

网友B:
运放在此是做比较放大器用,运放RC和C反馈是作为极点频率补偿的,以保证整个环路反馈的稳定,不至于出现某点出现噪声。本人见解~~

楼主:
从局部看,运放是开环。从包括光耦、控制芯片、功率管和输出整流滤波的全部电路看,是闭环反馈,运放是其中一个放大器,而且两运放中必有一个必定工作于线性区,不曾饱和。maychang 发表于 2011-8-9 10:40

两个运放的反馈回路上都有电容,请问那个是放大器?我觉得都是比较器哦,而且哪一个会工作在线性区呢?开环了不是很难工作在线性区吗?

楼主:
运放在此是做比较放大器用,运放RC和C反馈是作为极点频率补偿的,以保证整个环路反馈的稳定,不至于出现某点出现噪声。本人见解~~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不接成闭环呢?这样反馈不就更准确了吗?接成比较器,只能反馈回两个状态,不解。。。

网友C:
哪里开环了。。。

网友D:
哈哈 楼主原理图中的光耦是分开画的,并不是开环

网友E:
我感觉那两个放大器都是可恢复的保护电路。

网友F:
2楼是对的,局部开环,整体是闭环。

开环的运放就没有线性区?! 这里作为误差放大器,处于近似开环的状态,可以获得很高的增益,使得输出误差减小。 但容易不稳定。

网友G:
运放上无反馈电阻,是将运放当成比较器使用。

网友D:
对直流是开环 对高频信号是闭环的

网友H:
电压比较器,U2a是稳压作用,U2b是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