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4245 会有干扰么?

楼主(2011-08-09):
最近做了一个3.3V的处理器驱动5V继电器和5V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东西,非常简单的东西竟然有问题,如图所示

继电器部分电路

当打开其中一路继电器的时候,相邻继电器也会被打开,真是奇怪了,真是事无巨细啊!

网友A:
相邻继电器被打开,说明该继电器控制引脚发生变化,查一下,电平变化情况,然后去找这个变化的原因

楼主:
太奇怪了,我在线调试的时候,只有POWERON为低的时候,LEDON和ALARM就也变成低了,但是用ALARM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别的

网友B:
要么处理器输出有问题,要么4245坏了,断开这几根线测下就知道了。

楼主(2011-12-21):
现在想来,应该是4245的驱动能力不够了啊

网友C:
现在想来,应该是4245的驱动能力不够了啊
引用 楼主:

不像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还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