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芯片。不用的脚是不是接高电平?

楼主(2011-08-09):
不用的脚是不是接高电平?比如我现在用的74LS02我只用了两个或非门,那其他的管脚该怎么接?

网友A:
对TTL电路,不用的输入脚可以接高电平,输出悬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知道拉。谢谢你。

网友B:
对于TTL电路,不用的输入直接脚悬空都没问题

网友C:
mos管不可以,ttl没事

网友D:
CMOS电路的空余输入管脚就近接固定电平则可,不一定非要是高电平,TTL电路可以悬空,输出则一律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