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478片外SDRAM运行ucos

楼主(2011-08-09):
我现在运行了一个bootloader程序在片内FLASH,通过bootloader下载应用程序到片外flash,然后拷贝到片外SDRAM(0xa0000000)中运行。
现在一般的简单的程序程序能运行(不涉及到中断)
但我现在应用程序想跑UCOS,不知是否可行,可行的话,应该如何处理,麻烦知道的指点指点,谢谢!!
我是菜鸟,刚接触这个,只知道要拷贝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到片内RAM(0x40000000)

网友A:
同样不懂,不过和有点类似,在找uc/OS-II下的在线升级方法
帮顶

网友B:
正在学习ucos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