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X 系列中管脚重映射功能

楼主(2011-08-09):
请教大侠们,我看了一下STM8L1XX的datasheet,其中USART都需要重映射才能使用(即带[]),但是在option byte 又找不到相应项?请问如何实现usart~谢谢!

网友A:
请教大侠们,我看了一下STM8L1XX的datasheet,其中USART都需要重映射才能使用(即带[]),但是在option byte 又找不到相应项?请问如何实现usart~谢谢!
引用 楼主:

1.有的USART不需要映射,不象LZ所说“USART都需要重映射才能使用”

2.LZ理解有误。重映射不是通过option byte 来设置,而是通过:Routing interface (RI) and system configuration controller (SYSCFG)- 应该参考其Reference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