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毫伏级电压的测量

楼主(2011-08-09):
最近在做个电流测量的东西,用的200A、75MV的分流器,可是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要在Vdd和Vss之间,我是将分流器直接接在电池正极的,这样的话,输入电压就基本上等于Vdd了输入电压就没有用了,电阻分压,应为是75mv根本就是误差太大,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么?小虾米在此谢过~~

楼主:
顶起,来个大大看下吧~:'(

楼主:
为嘛没人啊,~~~哇~~~~~

网友A:
你的运放使用单电源?
另外,分流器接到电池负端不行么?

楼主:
运放是使用单电源,双电源太麻烦了,分流器公司说了,就要接在正向端,我去~

楼主:
再来个大大看下吧~~~我哭~~~晚上要加班了~~~

网友B:
用电阻衰减被测信号的common电压就行了

网友C:
首先,要采用轨轨运放,就可以解决输入共模电压问题,例如OP296、LT1677、LTC1152。

另外,分流器的测试误差并不很大,一般都是0.5级的,除非你要求更高。分流器都是4线的,测试信号要从那两个小螺丝上取出,绝对不能从大电流的后端取。

网友D:
这个,首先要做好电源隔离和信号隔离,然后再考虑其它

网友E:
AD8217,8219

楼主(2011-09-29):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