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awey,NE5532,FZYUAN...等大侠请教这个电流环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8-09):
说明下,我较少来这个版块,原来做软件的,不知道这边的高人是谁,所以,题目命名为向版主等请教,望各位高人(潜水的,露着屁股的,穿着比基尼的)都能不吝赐教,另外,点名大侠,不是说小虾的就不能教我了,我点名大侠,哈哈,给版主带帽子,是希望事情好办点啊。

楼主:
补充几个问题:
1,两个0.001uf的电容起什么作用,直流情况下是否可以去掉?
2,基准电压电路如何量化计算,每个器件的作用如何,带载多大?
3,按照上面的参数搭出实际电路,右边运放不能工作在正常的线性放大状态(输入端不满足虚短虚断,输出端达到正的最大),为什么,是否电路参数哪里不对?
4,倘若电路能工作,电流输出精度能达到多高,带载最大多少?

楼主:
郁闷,咋没人捧下场呢?

网友A:
不具体分析,简单回答几个问题。

1,两个0.001uf的电容起什么作用,直流情况下是否可以去掉?

:0.001uF是补偿用,用于放大器稳定。

2,基准电压电路如何量化计算,每个器件的作用如何,带载多大?

:不是基准,是稳压,给运放供电,2N3094给稳压管限流。

3,按照上面的参数搭出实际电路,右边运放不能工作在正常的线性放大状态(输入端不满足虚短虚断,输出端达到正的最大),为什么,是否电路参数哪里不对?

:电路应该是正确的,局部开环,但实际是闭环。

4,倘若电路能工作,电流输出精度能达到多高,带载最大多少?

:自己算吧,带载能力跟loop的电源电压有关。

网友B:
右图中的358的+-输入端是不是接反了呢?

楼主:
难道我问的太不专业了,呜呜:'(,居然只有两个人回复。

网友C:
看这个图,你可以先不管左边部分。对于右边部分,你将PD2当成传感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