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串口发送数据检查TXE标志也没用

楼主(2011-08-09):
代码如下,但是密集发送的时候前一个数据被重复,后一个数据被丢失,把TXE标志换成TC标志也是一样
void uart_send_char(char a)
{
  while(!(UART1->SR&((uint8_t)UART1_FLAG_TXE)));
  UART1->DR=a;
}
主程序是这么调用的
          uart_send_char(adc_value[0]);
          uart_send_char(adc_value[1]);
          uart_send_char(0x55);//adc_value[2]);

网友A:
stm8s串口发送,印象里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密集发送”有多密集,连发多少个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三个字节而已.其中前两个字节是对的,第三个字节变成了第二个字节
调用代码在一楼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会不会是接手端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性不大,每次连续发送3个字节,就是第三个字节不对,而且是第二个字节的重复.

楼主:
找到原因了,把原来编译的obj文件全部删除,然后重新编译,发现函数没有声明,补上声明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link的时候把以前的一起编译进去的,新的却没有被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