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的原因

楼主(2011-08-09):
请问如果漏电的话,都是有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板子LAY,元器件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在什么情况下会漏电?

网友B:
你要问什么东西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哪些器件有漏电的可能

网友B:
所有器件都有漏电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排查原因的话,应该怎么查啊?

网友B:
还是4楼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没有直接的办法可以查了?

网友B:
一大堆东西都有漏电的可能,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PCB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变压器电线......漏电的原因各不相同,你让别人怎么告诉你查的办法?

网友C:
从电源开始,看那部分功耗比计算的差很多就是那里了,不过实际情况很多种,看具体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模拟电路上,连着一个调谐电容的旋钮上漏电,可是把调谐电容换了之后还是漏电。。。

网友D:
你所说的漏电, 是小电流吗?

网友E:
以为是家用电器漏电呢

网友F:
lz还是上具体的电路图之类的,这样大家更好分析

网友G:
LZ问得太宽泛了,不好回答。要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

网友H:
问题太好了

网友I:
人为什么会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