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机电装置

楼主(2011-08-09):
我现在需要这样一个机电装置,我可以通过数字量来控制该装置的进退,比如像步进电机那样。但是我要求这个装置能够带着一根线,可以把线收进来,放出去,并且还要密封,还要防爆,还要长期的可靠运行,不能收放几次线线就缠到了一块了。有谁能提供这样的东西?或者有谁能做这样的东西?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建议啊?

网友A:
用脉冲控制行程,点动就可以,收放线使用拖拽线自动收回,密封跟防爆就是钣金工艺了。不过你说的这东西太含糊,直接说是干嘛的就行了。

网友B:
既然已密封,那么线怎么拖放!?

所提要求相悖。

网友C:
我觉得...说你这东西液压或者气动比较理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他想说的估计是控制电路部分密封,拖线只要收放拖曳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想说的估计是控制电路部分密封,拖线只要收放拖曳就行。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路部分密封。而且有时候我也觉得自相矛盾,所以想看看有没有见多识广的能多给点建议

网友D:
线的长度有没有大体的范围?如果不是太长,可以考虑蜗轮蜗杆方式代替

网友E:
楼主不说具体应用,大家的建议很难到点

楼主:
我要把一个电子装置通过缆线投放到存有易燃液体的罐体之内,而电子装置在罐体内的位置我要能够控制并知道。我可以把电子装置完全密封,但是缆线上面的装置就没那么好密封了,因为电子部分要控制传动机构,并且线缆在上下移动时也很容易将线缆弄乱,有可能下次就放不下去了,或者收不上来了。所以我想找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能够应用在我的用途的装置

网友F:
机器上使用柔性拖线的多了,关键是工艺,看去看看大型自动机械吧,比如贴片机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