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3D显示刷新问题,头痛啊

楼主(2011-08-09):
用AD也很久了,现在用的summer09的,一开始用的时候就遇到问题,就是显示3D功能开启后,PCB刷新非常的慢,后来通过修改电脑的显示分辨率(改小)解决了,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改成最大分辨率也没问题了,后来发现,只要把project这个窗口改成不是自动隐藏的就好了,一自动隐藏又不行了,而且3D模式下,移动、旋转刷新速度都很快;昨天又发现又不行了,刷新PCB巨慢,前面的方法都试了还是无法解决,后来偶然间发现这个选项被选中了:

取消选中后,PCB的2维刷新、移动都没问题了,在3D模式下移动也没有问题,但是3D模式下的旋转(按shift+右键)始终不行,试了各种方法,还是不行,始终刷新巨慢(比实际操作慢2~3秒的样子),不知道有哪位同仁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比较特殊,我也搞不懂了,可能是我很少用3D的原因吧。

楼主:
搞不定了,试了很多办法还是不行,看了只能这样了。

网友A:
你快捷键O+P进入设置,关掉一些比较绚的显示看看。

网友B(2011-12-25):
这是因为AD的3D内核并不专业造成的,现在在处理3D虚拟技术的领域,除了CAD和SW(UG内核)基本都是简单调用openGUL来实现,靠系统的3D功能支持,很难做到3d变换和运动的可操作性。可以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电子CAD软件在立体建模CAD软件的融合与发展了。

网友C:
LZ什么显卡?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上面这是什么,~~~顶你一个 ~拿分走人

网友E: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2D时,开始缩放几下还可以。多缩放几次,就很卡了。。。。。。。。。。。

楼主(2012-12-25):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2D时,开始缩放几下还可以。多缩放几次,就很卡了。。。。。。。。。。。 ...

显卡驱动问题引起的,后来升级了驱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