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程程序设计23个要点

楼主(2011-08-09):
1.多线程中有主内存和工作内存之分, 在JVM中,有一个主内存,专门负责所有线程共享数据;而每个线程都有他自己私有的工作内存, 主内存和工作内存分贝在JVM的stack区和heap区。2.线程的状态有''Ready'', ''Running'', ''Sleeping'', ''Blocked'', 和 ''Waiting''几个状态, ''Ready'' 表示线程正在等待CPU分配允许运行的时间。
3.线程运行次序并不是按照我们创建他们时的顺序来运行的,CPU处理线程的顺序是不确定的,如果需要确定,那么必须手工介入,使用setPriority()方法设置优先级。
4.我们无从知道一个线程什么时候运行,两个或多个线程在访问同一个资源时,需要synchronized
5. 每个线程会注册自己,实际某处存在着对它的引用,因此,垃圾回收机制对它就“束手无策”了。
6. Daemon线程区别一般线程之处是:主程序一旦结束,Daemon线程就会结束。
7. 一个对象中的所有synchronized方法都共享一把锁,这把锁能够防止多个方法对通用内存同时进行的写操作。synchronized static方法可在一个类范围内被相互间锁定起来。
8. 对于访问某个关键共享资源的所有方法,都必须把它们设为synchronized,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
9. 假设已知一个方法不会造成冲突,最明智的方法是不要使用synchronized,能提高些性能。
10. 如果一个\"同步"方法修改了一个变量,而我们的方法要用到这个变量(可能是只读),最好将自己的这个方法也设为 synchronized。
11. synchronized不能继承, 父类的方法是synchronized,那么其子类重载方法中就不会继承“同步”。
12. 线程堵塞Blocked有几个原因造成:
(1)线程在等候一些IO操作 (2)线程试图调用另外一个对象的“同步”方法,但那个对象处于锁定状态,暂时无法使用。
13.原子型操作(atomic), 对原始型变量(primitive)的操作是原子型的atomic. 意味着这些操作是线程安全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并不能正确使用,来看看 i = i + 1 , i是int型,属于原始型变量:
(1)从主内存中读取i值到本地内存. (2)将值从本地内存装载到线程工作拷贝中. (3)装载变量1. (4)将i 加 1. (5)将结果给变量i. (6)将i保存到线程本地工作拷贝中. (7)写回主内存.
注意原子型操作只限于第1步到第2步的读取以及第6到第7步的写, i的值还是可能被同时执行i=i+1的多线程中断打扰(在第4步)。
double 和long 变量是非原子型的(non-atomic)。数组是object 非原子型。
14. 由于13条的原因,我们解决办法是:

class xxx extends Thread{ //i会被经常修改 private int i;
public synchronized int read(){ return i;}
public synchronized void update(){ i = i + 1;}
..........
}

15. Volatile变量, volatile变量表示保证它必须是与主内存保持一致,它实际是"变量的同步", 也就是说对于volatile变量的操作是原子型的,如用在long 或 double变量前。
16. 使用yield()会自动放弃CPU,有时比sleep更能提升性能。
17. sleep()和wait()的区别是:wait()方法被调用时会解除锁定,但是我们能使用它的地方只是在一个同步的方法或代码块内。
18. 通过制造缩小同步范围,尽可能的实现代码块同步,wait(毫秒数)可在指定的毫秒数可退出wait;对于wait()需要被notisfy()或notifyAll()踢醒。
19. 构造两个线程之间实时通信的方法分几步: (1). 创建一个PipedWriter和一个PipedReader和它们之间的管道; PipedReader in = new PipedReader(new PipedWriter()) (2). 在需要发送信息的线程开始之前,将外部的PipedWriter导向给其内部的Writer实例out (3). 在需要接受信息的线程开始之前,将外部的PipedReader导向给其内部的Reader实例in (4). 这样放入out的所有东西度可从in中提取出来。
20. synchronized带来的问题除性能有所下降外,最大的缺点是会带来死锁DeadLock,只有通过谨慎设计来防止死锁,其他毫无办法,这也是线程难以驯服的一个原因。不要再使用stop() suspend() resume()和destory()方法
21. 在大量线程被堵塞时,最高优先级的线程先运行。但是不表示低级别线程不会运行,运行概率小而已。
22. 线程组的主要优点是:使用单个命令可完成对整个线程组的操作。很少需要用到线程组。
23. 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多线程的性能:
检查所有可能Block的地方,尽可能的多的使用sleep或yield()以及wait();
尽可能延长sleep(毫秒数)的时间;
运行的线程不用超过100个,不能太多;
不同平台linux或windows以及不同JVM运行性能差别很大。

网友A: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