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麦克风放大电路求问

楼主(2011-08-09):
小弟才学完模电啊,现在有一个mems硅麦克风,想搭一个简陋的输出放大电路。用的lm358做运放(5v单电源)想问一下电路中各个电容和电阻(c1 cb r1 r2)取值范围大概该有多大最适合?如果有现成的电路各位大神发一个更好了,谢谢

网友A:
LM358处理的效果一般般,留个邮箱,我发给你SGM722做的放大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只是想检测一下声音脉冲的,输出拿去和单片机的模拟比较一下就好了,不用录入那么高端的。。。mashimaro221@126.com   谢谢啦

楼主:
突然发现这是反向放大的啊。单电源的话没法输出负电压吧,没法拿去单片机处理。也不知道硅麦克风输出的是什么样的电压。。。

网友A:
电路已经发了,请查收,SGM722可以根据产品档次定位自由选择运放

网友B:
又三极管做放大就好了。

网友B:
可以参照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C:
r1 r2调整增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