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峰值断开的器件?

楼主(2011-08-09):
有没有一种电压峰值断开的器件?比如在正玄波峰值断开(SSR,或者元器件)

楼主:
首先谢谢2楼,楼上说的也可以,我的意思有没有类似SSR零点断开那样有在峰值断开的器件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但速度没有你要求的那样快。

网友B:
没有这样的器件,需要使用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