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JTAG口被锁定了???

楼主(2011-08-09):
我使用stm32f103rbt6芯片。现在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当我的程式运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几个小时,也可以是几天),JTAG调试口就不能够下载程式进行调试了。即使使用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工具对整片芯片刷除之后,也是不能够下载。各位哥们可否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可以肯定不是偶然的问题,因为多个板子都发现这样的问题。但这款芯片在另一个产品上则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原理图

网友A:
是不是代码内部有错误,把JTAG意外关闭了?

网友B:
把Boot1/Boot0转为内部RAM启动试试看?

楼主:
代码有问题这个可能性大!但是如果是把JTAG意外关闭了的话,那么对芯片刷除后应该就可以重新调用JTAG口,但实际上还是不可以的。至于Boot1/Boot0转为内部RAM启动试试看,这个可以测试什么?因为运行的代码好像是ST自带的程式吧!它不会加载用户的代码运行!!

网友B:
代码有问题这个可能性大!但是如果是把JTAG意外关闭了的话,那么对芯片刷除后应该就可以重新调用JTAG口,但实际上还是不可以的。至于Boot1/Boot0转为内部RAM启动试试看,这个可以测试什么?因为运行的代码好像是ST自带的程式吧!它不会加载用户的代码运行!!evan_2011 发表于 2011-8-10 08:39

你说的ST自带的程序是指什么?这个ST自带的程序在哪里?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说法有问题:在Boot0=1,Boot1=0时应该是运行ST Isp代码。但是如果要让我的代码在Sram空间中过行,Sram的容量不够大。我主要的疑问就是:为什么Jtag口被锁定后,就不可以解开的吗,或者是这个Jtag口已经被损坏了(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B:
把Boot1/Boot0转为内部RAM启动,但仍然下载程序到Flash中,看看这样可不可以?为什么这样做,请看我的博客: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网友B:
如果7楼的方法不奏效,再试试运行ISP对芯片整片擦除,包括读写保护区也要擦除。

楼主:
7 楼的方法我没有试,因为这个不是代码在什么地方运行的问题,而是Jtag调试器没法访问Chip的问题。对8楼的方法,我也用过ISp工具对整片芯片进行擦除,但结果还是Jtag调试器没法访问芯片!!

网友A:
试试unsecure chip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