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线中困惑的小问题?

楼主(2011-08-09):
1.教科书已经证明同轴线的里传播TEM波,在传播方向上Z轴没有电场、磁场分量,
同轴线的内导体具有Z方向的传导电流,根据欧姆定律, J= σE,因为电流是Z方向的,所以可以推断金属内部有Z方向的电场?
这点让我很困惑
2.传输线上得阻抗不连续引起的反射会激励器高阶模式,这些高阶模式会衰落,
衰落的高阶模式会带走一部分能量吗?

网友A:
不被负载吸收就会变成热量消耗掉了。

网友B:
re LZ:

同轴电缆只有在理想状态下(导体为理想导体)Z轴方向上才无场分量。若导体是非理想的话(电导率有限),Z轴方向上将存在电场分量。注意其形态是向前凸出的“碗状”,由EXH(Poynting 矢量)可知存在能量流入导体内且耗散掉。

传输线若其阻抗不连续,且只考虑“一维模型”的话,则只会出现传输正反方向(一维)上的反射状态。如此,在非理想导体下,肯定会有损耗。至于“高阶模式”,须考虑传输线(如同轴电缆)的三维结构,此确定了其内传输的各阶模式的电磁波的存在与否。对于不能存在(或传输)的模式(由传输线截面结构和信号频率决定),会非常快地衰减。

传输线通常被视为“一维器件”,所以不会考虑其会激励出高阶模式(或一般假设信号频率比高阶模式的截止频率来得低)。但若仔细分析传输线的三维结构,或分析谐振腔的话,则必须考虑高次谐振模式。存在高次谐振模式不一定意味着损耗,只是由于谐振腔壁非理想才导致了其损耗的存在。

网友C:
高阶模式

网友D:
理想模式总与现实世界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