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项目外包

楼主(2011-08-09):
有一个项目外包开发,量大50-100万件,对成本要求苛刻,大致要求描述一下:
如图,大木板后面是骨架,正常情况下骨架是被遮挡的,是看不到骨架的,要做一个产品来检测骨架的位置,产品成本RMB¥3元以下。使用类似电容式接近开关的原理,用到OTP的单片机,手上有成品,有意请联络QQ:656001280 为方便沟通,限深圳人士。

网友A:
非深圳人士飘过

网友:
保定的飘过

网友B:
3块钱...那是电磁接近开关吧.....
便宜没精度,有精度不便宜

网友C:
基本无法完成,呵呵,能完成也没有钱赚,

网友D:
骨架是什么材料,有限定吗?

网友E:
福州的飘过

网友F:
好奇楼主怎么搞这样的单。你用otp,一不小心赚的不够赔。尤其你量大。

网友G:
这种可能需要机器视觉系统来检查

网友H:
广州人路过,骨架是什么材料?检测时板子是树立还是横向的?需求没说清楚,检测位置范围,结果怎么显示等没说清

网友I:
具体功能还有那些?如果单一功能的话每次订单在30W以上,成本在3RMB没问题。我在深圳,QQ:499809651

网友J:
量大的话建议使用MASK 或者 是ASIC来做,以及直接联系IC原厂,他们会帮你提供最佳的设计方案,这样的话将会大幅度降低成本

网友K:
3RMB 检测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