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覆铜和导线覆铜的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09):
有区别的,你试试看就知道了,导线覆铜可以做不规则。

网友B:
是的,一个覆铜的样子是固定的,一个可以覆成非常见样子的,比如前都可以覆出一个漂亮的正方形,可是它没法覆出一个梅花形,后者却可以

网友A:
而且前面那个无法避开其它网络的。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