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 R37 C26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8-09):
这是个POWER电路

网友A:
D1:稳压
R37:保护U1

网友B:
典型的BUCK电路,D1为续流二极管,R37,R38给芯片提供反馈电压,C26可以去掉,参考LM27342的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C:
D1是给电感续流的,自己回去看Buck结构的原理吧,这个都弄不懂就别干了。
R37和R38是分压器,因为第6脚Vfb=1V,所以改变这两个电阻的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设计者放置C26的可能是为了让负载电压的变化更快地传到Vfb这条腿上,提高Load/Line Transient,但实际上毫无意义,并不能提高动态性能,纯属画蛇添足、狗尾续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