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做DA RC滤波阻容参数的选择?

楼主(2011-08-09):
MCU工作在1M PWM可调占空比256个刻度,PWM使用不分频的系统时钟,那么PWM的频率算1000000/256   选择RC滤波,网上查很多资料说,RC的截止频率小于PWM的频率的1/4就好了,截止频率计算公式 F = 1 / (2 * 3.14 * R * C),对高频电路了解很少,请问配RC的截止频率是不是配的越小越好,还是靠近PWM频率的1/4最好,刚开始我用33K配0.1UF 输出的电压波动明显,现在改用0.01UF效果好多了,问题是解决了,可是不知其所以然啊,特此请教。
可惜以前上大学时的高频书不知扔哪去了。

问人之前先思考,虽然高频书看不懂,查资料也看的云里雾里的,我还是用我已理解的知识做个推论。
对于某个RC滤波电路对于频率信号来说(RC值已确定),存在某个频率的信号完全不能通过这个RC滤波电路,这个频率不会就是这个截止频率的公式吧······不明原理。记得书上有个图表示,XX频率在一个范围里,XX频率不记得是不是截止频率了,也就是说比算出来的值大些,小些都可以的范围,而且这个范围是由一个信号衰减到0.7倍的位置决定的,这0.7也不知道怎么算的,囧·······
那么现在我可以认为,要让PWM波变成等效值,就应该让PWM频率和RC截止频率一样啊,至少这样矩形波就变直流了。那么网上查的资料说让配RC的截止频率为PWM波的1/4,这个就不理解了。

现在正在当当网上看合适的书买下学习,补补基础。顺便发帖求高人科普下,说实话以前3年的工作基本不碰硬件,只和代码打交道,笑我小白可以,但请指教。

网友A(2014-06-29):
楼主知道原理了吗?竟然是11年的帖子……我现在和楼主一样,接触了2年代码,硬件没有怎么搞过,同求RC值对其影响!

网友B:
LS,LZ的结论明显是错的,RC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是反应会慢一些。
0.1UF有波动,0.01UF反而没有波动,这绝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