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207的开发

楼主(2011-08-09):
可以用JLink 7 ? IAR版本用什么呢?

楼主:
最近想使用STM32F207 开发一个项目,其原因是需要用DCMI接口,
但是有很多问题:

1. 原来用的Jlink7 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2. 原来用的ST Link(研讨会上发的) 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3. IAR 需要哪个版本?
4. 原来的F103的USB 虚拟串口程序是否可以直接用到F207?
5. 有没有提供F207专用的USB Demo ?
6. 如何构造USB High Speed 端口?

谢谢!

网友A:
1)可以
2)可以,也许需要升级
3)最新的IAR版本是6.21
4)PC端的可以直接用
5)有,但还要等一等
6)等USB库出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