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如何将自己写的VHDL/verilog模块封装成IP核?

楼主(2011-08-09):
看到之前的一个帖子,“把综合选项里的“Add I/O Buffers”去掉,综合,生成的ngc网表再加上你自己做的一个wrapper文件(就是只有端口列表的.v或者.vhd文件)”,不明白的是wrapper文件的格式是什么,哪位大侠给个例子看看,谢谢!

网友A:
就是把你综合网表时候的顶层文件加以修改就行了.
VHDL的话就是留下entity和一个空的architecture.
Verilog就是留下port.
然后把这个文件和综合出来的NGC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就行了.

网友B:
本版有这个问题,可以往前翻翻看

网友A:
之前的问题,最后回复就是LZ贴出来的那个,我想LZ应该是想知道怎么写,所以才发了这个问题.

楼主:
就是把你综合网表时候的顶层文件加以修改就行了.
VHDL的话就是留下entity和一个空的architecture.
Verilog就是留下port.
然后把这个文件和综合出来的NGC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就行了. ...
引用 网友A:

依照操作,编译、执行都能通过,可是仿真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