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LED lightbar 问题

楼主(2011-08-09):
近期经常发现LED lightbar 不全亮.Panel显示器上出现所谓的阴阳面.一半的LED lightbar 没有正常点亮. 是否是说近期LED制程材料有差异,在高温 低温下会出现LED点亮需求更高的电压.VF值变化比较大.

楼主:
LED前沿部分是否有新材料工艺制程??

楼主:
LED现在使用的是哪种工艺制程?
VF值的定义和温度有什么样的关系?
多颗LED灯串并联时电压范围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你这个是国内小厂做的吧?
温度会高会减小VF值但也不可能差大老远。

网友B:
只能说明你的LED驱动电路太烂

楼主:
问一下,一般会相差多少,要是多个LED串联呢?
这个也不是什么小厂大厂的,一个LED高亮的一般2.8~3.5V,14颗串联,那电压不是就会相差会比较多.(理论上)
一般面板上也是有相应的定义,我就有看到面板上的电压标的是77~93V.电流是0.19A.

网友C:
LED VF变化客观地本就是很大的,但是稍有点设备的厂家都会对LED的VF、色坐标进行测试分类,
串联使用的LED没有按VF测试分类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B:
对LED的VF、色坐标进行测试那是LED厂做的而不是普通用户
而对LED光条的VF、色坐标进行测试那又是屏厂或背光模组厂做的,也不是普通用户
如果普通用户都要对VF、色坐标进行测试的话,那不用活了
屏厂一般能保证同一个屏不同LED的光条之间的VF偏差最大在2~3V左右,但屏与屏(相同型号的屏)之间LED光条之间的VF偏差会在10~20V之间(可能更大,如果灯条电压很高的话),因为为降成本,屏厂会用不同BIN的LED做灯条,它们只保证同一个屏里所有灯条都使用一个BIN的LED,但不保证这个型号的所有屏都是用一个BIN的LED
另外,LED本身的VF就是一个离散性很大的参数,除受制造因素影响外,还受温度电流等影响,所有这就是为什么背光用LED一般要求我们用恒流来驱动(输出电压会根据VF电压的不同而不同,但电流不变。

网友C:
你不知道LED VF和色坐标有分类你说是不是你的问题?贪便宜不买分选过的LED是不是你的问题?
分类过的LED被你混用是不是你的问题?采购可以不知道LED VF和色坐标有分类说得过去,
搞LED的不知道那就是罪过!如果知道已分类VF的偏差又有何影响?我可没说用户自己分选啊,当然你有钱买几十万的设备用个一两次就放到一边我没意见!

楼主:
更新信息.此次不良分析结果.
LED厂家制作lightbar工艺不够完善,让LED lightbar 出现:
1、要断不断的断路
2、中间LED对地有挤压性短路
3、线材的接口松动
LED驱动回路是OK的.一个让大家不太容易接受的结果.仅供大家参考.
说明:不要一直死磕LED驱动回路.

网友D:
驱动电路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