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机通信

楼主(2011-08-09):
怎样进行单片机多机通信,我都研究几天了还是不行,大虾们有些过的能不能发个模板,谢谢了!!!!qq.785270909

网友A:
可以通过串口主从模式

网友B:
自己设计个协议即可

网友C:
自己设计即可

网友D:
我只做过一对一的

网友E:
一个主机,其他都是从机,主机分别轮询从机,从机收到数据时回复

网友F:
主要靠协议,主从轮询,一个典型的范例是Modbus,有关规范可以去我的Blog中看看。

网友F:
重要的是理解协议思想,内容不必简单照搬。

网友G:
需要电路和协议支持

网友G:
可以借助其它通讯设备

网友G:
多查点资料,多动脑

网友H:
发一个约定数据表示地址,给每个单片机编号,读到数据三个再自己和固定的号对比,是自己就执行相关指令,不是自己就不改变任何东西退出,这是最简单的控制方式,想明白后就可以扩展.

网友I:
1,主机广播地址是 9位数据,各从机也是9位数据接收;
2,当某一从机接收地址数据后应答同时改为8位数据接收,其余从机仍未9位数据接收;
3,主机收到应答的从机后改为 8位数据发送,这样其他从机便不会收到数据了;

这在教科书上都有说明的,估计LZ没认真看的,很多资料书上也有说明,基本上都是这个原理;
协议方面按以上3步进行就可以了; 数据包可以包含: 指令码+操作码+CRC码 等等之类; 协议完全是自己定义;

希望能对 各位起到帮助。

网友J:
还是自己分析吧,思路开阔些

网友K:
这个很有意思啊

网友L(2011-09-13):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M(2012-07-13):
呵,在语音通话中,需要消回音,降噪的联系我,norman6666@126.com

网友N(2012-09-07):
I2C支持多机通信的,电路简单,通信只需要三根线,并且通信阻塞等问题已经在协议内解决,只需要发送从机地址并等待回应就可以通信了。就是通信速率慢了点,10KB量级的速率,如果从机多的话还要慢。但是开发时间应该比别的短。I2C可以很好的使用在一主控制多从外部设备中(比如一个DSP控制多个CODEC)。

网友O:
多机很简单啊,接个PHY,多少台都能搞定啊

网友P:
说说硬件吧  主机的TX接从机们的RX     主机的RX接从机们的TX   折腾吧  如果MCU接口电平不一样 可能还要考虑用到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Q: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应该有很多,我以前做个51单片机通过485一对一的通信,但本想做一对二的通信,后来没有做一对二,已就是一对多。

网友R:
网上有资料,,,直接改就行。通过主机和多个从机通信协议哪个。

网友S:
协议很重要   多机通信主要考虑的是协议定义   而不是硬件实现   我也是个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