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扩展后的上电或复位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1-08-09):
单片机中我要用32个口做输出,所以要进行输出的扩展。问题是:在上电初始化时,必须保证任何一个输出口都为零,不能有瞬间的为1。
用哪种方案好?想过74系列的377,上升沿锁存,不知上电时能不能保证绝对为0.
目前采用373,因为是电平锁存,有把握,但又觉得不能实现电路的直接读写方式。似乎不理想。
还有什么方案呢?各位大侠出个主意则个。

网友A:
加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B:
只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延迟加电。

楼主:
或许用8255来代替373也可,但是一个8255只能代3个373,而我需要4个8位口,不知8255和3个373价格相差多少?如果相差不太悬殊,干脆用两个8255,还能多两个8位口备用。

网友C:
373锁存接系统复位

网友D:
373 可以设定成输出第三态, 完全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