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DO电路的消耗功率问题

楼主(2011-08-09):
如图所示的LDO电路,输入电压为16V,输出电压为6V,最大输出电流100mA,那么这个LDO上最大耗散功率=(16-6)V*100mA=1W吗?
谢谢!

网友A:
不完全对。
LDO的地电流比较大,可能达到几毫安甚至10mA,这样就多出16V×0.01A=0.16W.

大部分的LDO对地电流在uA级

网友B:
100ma的输出要10mA?

网友A:
回楼上,我那个只是个例子,实际要看具体的LDO,因为楼主也没说到底用的是啥。
但是,有些LDO的地电流本身就比较大,即便没有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