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使用ADCCFG配置ADC采样时间的长短有何作用?

楼主(2011-08-09):
如题,求大侠解释的容易理解些:模数转换中的采样时间究竟有何作用??

楼主:
哪位高人用过的,解释一下呗,你们配置片内AD时都配置哪些内容呀??

楼主:
是我的问题太没水平了吗。。。都没人理我这茬儿呀

网友A:
你是说模数转换中的更新时间吧?
DAC其实还是数模混合的,最起码置进来的数值是通过数字接口进来的,既然是数字电路,如果没有时钟,全靠异步来驱动是很不合理的,再说了有了时钟,DAC模拟电压输出的更新频率也有了约束,这样不就给定了DAC的转换数率了嘛?
以上是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