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051的PLL的启动

楼主(2011-08-09):
UNLOCKREG();
GCLK->PWRCON.b.XTL12M_EN = 1;
LOCKREG();
while(GCLK->CLKSTAT.b.XTL12M_STB != 1);//等待XTL12M稳定

UNLOCKREG();
//在这里怎么使能PLL啊???
LOCKREG();

while(GCLK->CLKSTAT.b.PLL_STB != 1);//等待PLL稳定

上面是我代码中的片段,第一部分是开启外部12MHz晶振,然后等待它稳定。。。。
这一部分代码现在正常工作。。

我想,PLL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吧,可是M051中如何启用PLL呢???我查看了PLLCON的所有控制位,可是都没能找到开启PLL的控制位,那到底怎么开启啊????

楼主:
找到了:原来就是PLLCON的PD位。。

再说明一点,原来PLLCON不是protected寄存器,写时不需要UNLOCKREG();和LOCKREG(); 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