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209r的时钟线等长问题

楼主(2011-08-09):
我用的COME模块,但时钟信号不够所以我用IT8209R分了两路时钟出来,CPCI规范是要求所有时钟信号走线做等长处理的。现在的问题是COME自带的时钟信号和IT8209R出来的时钟信号怎么等长呢?是IT8209R输出的时钟信号直接与COME的时钟信号等长呢还是应该用IT8209R输出的时钟信号加上IT8209R输入端的时钟信号长度后再与COME模块的时钟信号等长?(COME有6路时钟我需要用7路,所以用COME上的一路引到IT8209R来分出两路时钟信号)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显然是输入输出加起来的。
这个器件是零延时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是零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