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20mA电流表

楼主(2011-08-09):
我想做一个4~20mA的液晶电流显示表,两线的,直接串联在回路中;有可以提供帮助的吗?谢谢啦!

网友A:
若为临时测量用,直接拿块精度好些的数字万用表串联在电流回路中就行。
若是永久接入进行显示,且使用待测的4~20mA电流供电,则供电部分的设计比较麻烦。

网友B:
使用 4到20MA电流供电,这要求真坑爹,我宁愿用电池供,选个低功耗单片机,用段码液晶屏。

网友B:
话说最近在做PWM变送输出4--20MA的项目,PWM做DA 那个一阶RC滤波不知道怎么算,头大啊。

网友C:
这个是做仪表的看家本领,做好不容易的
新手换个项目吧

网友A:
4楼:
“PWM做DA 那个一阶RC滤波不知道怎么算,头大啊。”
这可比4~20mA容易多了。
再说,不一定一阶吧?三阶又如何?

网友D:
我以前就是做这个,有些小技巧。以前就我待的公司一家有,后来别人仿成功了,以前400块一个,现在估计100左右吧。

我们当时先做的LED的回路数显,后来才做的LCD的。 LED的压降最低可以到2.5V,4mA时也就是10mW供整个数显表工作。LCD的压降可以到0.5V。

那两年就把时间花在做这些小玩意上。

网友E:
我在接触4-20mA回路供电的项目,一只在寻求解决对讲机对回路电流的干扰,难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你太厉害了。
10年前做过LCD显示的,压降也需要3V左右,用7129。
估计用MCU,做到1V以上还可以,0.5V就厉害了。

网友D:
我在接触4-20mA回路供电的项目,一只在寻求解决对讲机对回路电流的干扰,难啊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帖子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9333&extra=&highlight=&page=1  一眼就看出来你做的是什么,05-07年我就做这些,伤心啦,这仪器90年代时一台四千多!现在一千左右,NND! 全TNN的仿制,竞争激烈,价格低,工资低,看不到希望,逼的我离职考研去了。 现在终于不跟你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你太厉害了。
10年前做过LCD显示的,压降也需要3V左右,用7129。
估计用MCU,做到1V以上还可以,0.5V就厉害了。
引用 网友F:

LCD是后来做的,LCD的功耗低,需要振荡升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大侠现身,我查了很多PWM 做DA的帖子,都有你的身影。借此地特来请教。

工作频率1M的MCU,PWM使用1M(不分频)的时钟,调占空比刻度为256,那么PWM频率就是 1M/256.  昨天查了关于RC截止频率的算法,此截止频率的意思,就是RC做为一个低通滤波,只要频率比截止频率低的信号就无衰减通过,比截止频率高的就衰减严重,那么我配出的RC截止频率要远小于 1M/256 就好了吧?我是这样理解的,根据公式F = 1 / (2*3.14*R*C) 那么R 和 C 的取值越大越好了? 网上有人说 截止频率取到需要滤波频率的1/4就好了,是否可靠呢?我的RC前级是单片机IO口驱动,驱动能力还可以,RC后级是运放跟随器,应该算高阻抗了。我也用了2个RC滤波,一阶RC都糊涂了,二阶更不会算,所以两个RC取值一样,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
呵呵,看来回复的人不少 ,借着这个机会,我就把它做下去吧;希望过程中大家给予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B:
点根烟代替烧香,maychang快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