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485问题,怎么只能发不能收呢

楼主:
485的图:

今天下午调485,用了个485转232的转换器,和电脑通讯,
发数据电脑能正常接收,电脑发数据430进不了中断,后来测量
R0脚,貌似不管发什么都是低。
看了文档知道485是靠AB之间压差来判断高低的,我让电脑自动
发0XFF和0X00,当发0XFF时压差好像不够,在200mv左右,
00没什么问题,会不会是转换器问题呢,好像换了个还不行,
唉,各位大家再帮我看看电路,上下拉的电阻合不合适啊,谢谢啦。

网友A(2011-08-09):
根据欧姆定律,你自己算算
120欧姆能有多少电压?

楼主:
90mv,难道不是靠AB把电压拉开的吗,和120欧姆关系大吗,我是看以前一个设计是这样的,
还有照这么说应该收发都不行吧,为什么能发呢??

网友B:
LZ啊 一般用电脑串口加个485转换器 和 单片机的485通信,通信线不长久不要那个120电阻好了, 那个貌似是长距离线有阻抗时,匹配用的。

网友B:
补充点  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时, AB电压差必须大于200MV 否则 RO端电平不确定,你查查看485芯片资料就知道了,把你的3.3K改小点,让AB压差大于200MV,看过chunyang大侠的BLOG,最好让压差到1.2V。

楼主:
唉,我换了上下拉1k,510的,不行,把120电阻去了,不行,把上下拉去了还不行,R0输出都为高,发送都没问题,真纠结,没人带好累啊。

网友B:
你确定 /RE是低电平,处于接收状态? 你试试让上位机发全是0X00 和 全是 0XFF 看看AB两线电压差。

楼主:
看了,都是A大于B 200mv我那串口是usb转串口,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公司破电脑串口坏了,回去试试电脑串口好了
还有485转串口是怎么供电呢,估计这里有点问题

网友B:
你那个USB转串口的东西不会有问题吧,这东西好用过吗?还是说你第一次用USB转串口,这个问题扯到电脑知识了,据说USB不带自己的固定中断,所以不能用来转串口使用,因为串口都是有固定地址的,反正我的笔记本是买的串口扩展卡才能用的。

网友C:
接收控制腿(485——CTR)控制的对不对

网友D:
那几个电阻的阻值没有问题。楼上说的用欧姆定理算出来的只是静态的值。实际上压差主要是受发送端控制的。我想应该还是485_CTL的控制问题

楼主:
我是量过AB脚的压差看的,控制脚置低是接收的,
我现在怀疑先用USB转串口连,再用232转485这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你还是先检查你那USB转串口能用否  看你折腾的

楼主:
能用,我这个板子也带232通讯的
唉,是郁闷死了,搞了一天还是这样,
板子都焊盘都让我给烫掉了:Q:Q

网友E:
总线电压不对先检查发送器即你的485转换器是否正常,可以脱开节点,用示波器单独看,有些485转换器是自动换向的,发0不发1,这时总线的偏置必须满足静态200mV门限的要求,另外注意,终端电阻只在总线的两端需要加。

网友F:
我现在怀疑先用USB转串口连,再用232转485这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你的USB转串口  和 232转485 的模块都OK的话 这样连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唉,刚才又试了下,不接上下拉,有个120欧姆的匹配电阻,
当发送00时,B端比A端大70mv,当 发送FF时,A端比B端大70mv
不过问题是在A端加上拉和在B端加下拉后,我量出来的是A端总比B端大,
难道是阻值没匹配好,反正我试过3.3k,1k,510都不行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没做仔细
没有示波器,只用万用表测,发数据是1ms自动发的

网友E:
万用表测的是平均电压,数据是不作数的,注意我15楼的帖子。

楼主:
终于搞定了,惭愧啊,光耦芯片这边没焊好,晕。
因为示波器在生产那,我这没有怕麻烦,就用万用表能看,可是弄了好久没弄出来,被假象迷惑了,今天早上在公司用示波器看,一下子就知道问题了,看来波形的东西以后坚决不用万用表,教训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加3.3K的上下拉电阻也没问题是不

网友E:
终于搞定了,惭愧啊,光耦芯片这边没焊好,晕。
因为示波器在生产那,我这没有怕麻烦,就用万用表能看,可是弄了好久没弄出来,被假象迷惑了,今天早上在公司用示波器看,一下子就知道问题了,看来波形的东西以后坚 ...
引用 楼主:

呵呵,有时为省事反而是找麻烦。

楼主:
我不用上下拉调通了,加了510的发送数据出错,其他还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