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王会计:max2 的epm240能够驱动sdram和tft吗

楼主(2011-08-09):
我查看了一下网上的开发办,发现epm240的开发办根本没有配tft和sdram,请问一下,
按照他们的性能,他们能驱动这两样东西吗?\
\我也没有看到技术资料.

网友A:
用epm570我实际做过驱动480*272 sdram的屏,使用率50%,我按照240编译,49%。
理论上可行。
同价位的lattice和actel a3p030的没问题,这两个支持分布式ram。max2不支持,缓冲太消耗逻辑单元。

480*272理论上讲,用arm直接刷屏也可以,只是你的算法得非常精巧。

网友B:
用xc3s50an是否能够轻松完成与SDRAM,TFT的接口?
貌似这个FPGA现在也很便宜。

网友A:
好像得30块钱吧?我一直查不到这个片子的价格。这个跟a3p060差不多容量,ram更大。
a3p060 应该是他一半的价钱。
x的东西好是好,就是太贵。

楼主:
王会计帮我推荐一下?
能驱动SDRAM,NAND flash,TFT显示屏的. 当然价钱要便宜。
谢谢了。

网友B:
我从淘宝上看的XC3S50AN大约22块钱左右,不知道量大了价格能不能更低。

网友A:
w90n740 ,arm7,这个可能更适合你的项目。
没必要一定用 cpld/fpga

网友A:
fpga/cpld这种模式,是针对行业用户。

楼主:
你说的行业用户,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其中奥妙.
什么时候用arm7,什么时候用cpld呢?

楼主:
我简单查了一下,cpld 中的 epm240 大概10多块。(飓风的)ep2c5要70来块。
用来做同时驱动 SDRAM 和 NAND flash和TFT的系统估计epm240不够用。还得飓风的,但是感觉成本过高了。

网友A:
能用arm就不要用cpld/fpga.,arm成熟,编程简单可靠。
干嘛非要用altera的,a3p030,lattice的也够用。
epm240不支持分布式ram缓冲占用逻辑太大。
我做了2年才做完善,你想做多长时间?
你+630571 qq 群聊把,很多做你说的这个玩意的。

楼主:
拒绝我加入

网友C(2011-10-21):
LPC1788多好呀,非要玩CPLD干嘛

网友D(2012-01-11):
据说 CPLD 不会死机啊,ARM会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