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我的可控硅为什么有时关不断?

楼主(2011-08-10):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我的可控硅为什么有时关不断?有时关的断?

网友A:
此驱动电路错误,Q2导通时将电源短路掉,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网友B:
这个图对应这个问题,太震撼了、太雷人了!

网友C:
这个可控硅可以这样控制交流电压??

网友D:
表示压为很大

网友E:
图是否上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图画错了,更新了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图画错了,更新了图片。。

网友F:
贴完整的图看看。

网友C:
更看不懂。我承认我水平低

网友G:
首先,注意可控硅的选型,是否是可关断的;
其次,建议把R1接到VCC

网友H:
电路图错得离谱,楼主贴完整来看看。建议楼主先别做实验,小心看火球横飞。

网友B:
负载性质是什么?MCU触发SCR的流程又如何?

网友I:
可控硅的3个脚,只画了一个脚,怎么能分析?

网友J:
看来图是有点问题,呵呵,大家都是高手啊

网友K:
你把可控硅当三极管用了吧。它们特性不同的。
可控硅只要导通去掉控制信号也可以持续导通的,只有流过的电流小到一定程度才会关闭。

网友L:
正确的图在哪里?可控硅的阳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很小时(一般为市电过零时)截止,先把他的基本特性搞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