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STM32F100,48脚的片子驱动过TFT屏?

楼主(2011-08-10):
有谁用STM32F100,48脚的片子驱动过TFT屏?
网上大堆大堆的例子都是STM32F103的,
可现在手上只有F100,48脚的片子,
想用F100的点亮TFT屏试试。。
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这取决于TFT屏通过什么接口跟MCU相连。
TFT屏通过SPI接口跟MCU相连:很容易,STM32F100有SPI接口

TFT屏通过并行接口跟MCU相连:也可以,STM32F100通过GPIO来模拟并行接口,只是速度慢些

网友B:
100C8,,IO本然就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提供些例程?: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为点亮TFT屏,最多画画线,画画点之类的,不干别的事。。。:lol

网友C:
如果要通过SPI接,很容易操作。

如果要通过并行接口,从成本和效率上讲都没有意义,没有人会这么做,除非是学习做练习;如果目的是学习,还是自己琢磨吧,否则达不到学习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惜手上是个山寨手机的屏,是并行口。。。:L